将损坏的多圈电位器拆开了,研究损坏原因

楼主(2023-09-02):
研究了半天,开始以为是动触点的接线断了,结果是其中一个固定端和线圈之间的连线断了,这跟线很细,如果要接要撬开接线端这一排,还不知道是焊接还是啥其它方式连接到线圈的,不知道为啥设计这么细的线,大家也看看这东西是真的还是赝品,我第一拆这种电位器,也没见过正品里面是啥样的。

网友A:
旋转到头又暴力了才会断的,一般不会,是正品

网友:
坏过两个,暴力拆坏了一个,另外一个扔了。

网友:
同2楼。
这种元件复杂、量少、总利润不高,貌似还没遇到过山寨货

网友:
为了达到额定的电阻值,就得用这么细的线

网友:
我认为这种国产比山寨的3590S好用,后者容易坏。

网友:
精密可调电位器器又不是可调大功率电位器,对于阻值很大的,只能选用很细的线,理论上说,对于阻值很小的,可以用粗线,但我没见过这种产品。
个人认为,多圈精密可调电位器,体积已经不小了,厂家应该一直在研究怎么缩小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到头又暴力了才会断的,一般不会,是正品

楼主的手,力度大。

网友:
要求不高,仿品也能用,正品价格贵好几倍的

网友:
想要耐用还是用原装进口货吧,俺DIY的可调稳压电源使用墨西哥产bourns多圈电位器,很久以前买的,价格大约三十多块钱一只,皮实耐操。

网友:
几元钱一个,

网友:
我们用类似的,好像没怎么坏。国产替代的就不行,

网友:
肯定还是这种多圈的好,碳膜电位器时间长了氧化或者碳粉脱落就会接触不良。

楼主:
同志们,我说的是电阻丝和桩头之间的连线特别细,这个线是没有电阻的,这个线断了,这个线是焊接在线圈背面和桩头之间,你是接触不到的。

请问这个线和我用力过大有什么关系~~

玩音响也玩了几十年了,电位器还是知道怎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志们,我说的是电阻丝和桩头之间的连线特别细,这个线是没有电阻的,这个线断了,这个线是焊接在线圈背面 ...

拆过里面电阻丝的人,估计很少。
反正已经坏了,能不能锡焊试验一下呗。
//=======================
又想想,觉得锡焊好像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里面电阻丝的人,估计很少。
反正已经坏了,能不能锡焊试验一下呗。
//=======================

这个连接线本来就是锡焊上去的。

本来我想断了一边就当个可变电阻用,大家想再进一步,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继续折腾。
把桩头取下来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损坏的地方了,就是桩头和电阻丝之间的连线断了一根。

我取下时,肯定是另一根也弄断了,找了根爱华随身听的排线焊接上装好,对于会修随身听的,焊接这都是轻车熟路,随身听里一些特殊电感线圈断了,要接上才麻烦,线比头发丝还细很多……

接好测试一切正常,以后用这种电位器,因为结构原因,靠手柄这边的电阻很难准确回到零阻值,所以建议将靠近可变触点那个桩头作为接地,这样滑动变阻可以调到准确的零阻值。

网友:
这个很难坏的 因为很少调动 基本就是哪几个范围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连接线本来就是锡焊上去的。

本来我想断了一边就当个可变电阻用,大家想再进一步,我也就恭敬不如从 ...

没想到还真是锡焊的,以后焊这种电位器还得注意一下,要是把里面的细线烫掉下来就不好了。
之前也拆过,就是想弄清楚原理,没有把桩头取下来。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还真是锡焊的,以后焊这种电位器还得注意一下,要是把里面的细线烫掉下来就不好了。
之前也拆过, ...

不客气,在你的督促下,坏的修好了
从里面的孔也看得出来是焊接的,只是这个桩头是粘的,所以不想去动它。

其实焊接绝大多数的东西都需要快,慢了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未知领域

我想有一定经验的人都有这种体会。

网友:
低价的诱导,我已报废好多了,都是固定触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