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16贴 SDTNPACHEM 初体验

楼主(2023-09-02):
买的 SDTNPACHEM 到了

拆下一板

这颗粒是 24nm 异步 SLC
TSOP 封装
ID 同东芝 7H2H

想起来自己的 TSOP SM2246EN 16贴板子
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看起来是同一种版型

选用最左边宜鼎的吧,它多了更多电容

好奇供电IC都是什么
上显微镜看看

嗯,不错

我焊接水平一般
所以先用风枪
再用烙铁加焊

原来这种 16 贴 TSOP 板子是没有 CE 跳线的

经过我的折腾
CE 分布出来了

板子上原本带的三星缓存正好是 256M,不用再替换

使用卖家分享的开卡工具
量产成功
(据群友说只需要参数,换其他版本工具一样可以开出来)

使用 UASP 固件 的 JMS578 桥接测测速度

贴上散热硅贴
背面贴上塑料布以防止电容短路

掏出我的螺丝钉盒子,里面装了另一卖家送的螺丝
包含各种尺寸的 SSD 拆壳螺丝

装壳完毕

谢谢

网友A:
大容量SLC,估计30年都不会坏,速度为啥感觉不快呢?

网友:
tssop封装的,现在不常见了吧。

网友:
SLC寿命确实长。
我的一块32G系统盘的SLC,用了六年,才用掉2%的寿命
现在买了一块256G的致态TLC,两个月就用掉了2%寿命。
真的不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SLC,估计30年都不会坏,速度为啥感觉不快呢?

异步颗粒,应该没有 DDR

网友B:
这板子为啥一边的脚焊盘那么长???

网友:
这半斤螺丝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为啥一边的脚焊盘那么长???

其实一个 TSOP 贴上去,两边都没多出多少
至于板子,有些年头了
可能是当初设计者,方便测试吧
长的那一边都是 CE 的一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一个 TSOP 贴上去,两边都没多出多少
至于板子,有些年头了
可能是当初设计者,方便测试吧

焊盘那么长其实是为了方便贴另一种窄体颗粒。我记得三星有这种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那么长其实是为了方便贴另一种窄体颗粒。我记得三星有这种颗粒。

头一次听说
有意思

网友D:
长见识了,我还有些镁光的服务器颗粒。 不知道该咋的用。

网友:
tsop还是slc的,真羡慕啊,

网友:
宜鼎这板子真不错,我当时也搞了些,贴了pachem和jcne1,是真的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见识了,我还有些镁光的服务器颗粒。 不知道该咋的用。

查芯片ID 贴公版方案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