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晒一个杂牌功放机拆下的三星VFD真空荧光显示屏

楼主(2023-09-02):
这个荧光显示屏是从一国产杂牌功放机拆下的。这台功放机是一朋友给的,属于07年后期的垃圾产品。光有个大壳子,内置的变压器小的可怜,水泥配重一应俱全。所以拆开后我只留下了这个。。其余的被我扔掉了。下面把这个显示屏发上来看看吧!

显示屏正面,被焊在了一块薄如纸的电路板上。显示屏看上去是定制的DVCD专用,因为上面的显示内容是这方面的内容。唯一值得使用的还是那些复杂化的8字数码管,可以显示除了0-9以外的部分英文字符......

焊接显示屏的电路板正面,根本没有驱动IC。这种接法只能点亮显示屏的部分字符,完全不能发挥显示屏的完整功能。。

电路板上其指可数的元件......可以看出后期的国产家电充满了欺诈。

显示屏背面:看得出显示屏为了制造这些电极也是费了心思的,上面的英文单词采用了综合的驱动,下面的数字部分可以单独驱动某个点阵以显示复杂的字符。

HNVC13SM16  这串字符可能是这个VFD显示屏的型号,但我没搜到相关信息,可能是年代久远所致。

QLF0103-002
粗体印刷的SAMSUNG充分显示这个VFD荧光显示屏是三星公司制造的产品。

总结:这块显示屏很有可能是国内的厂家收购的拆机或者库存显示屏,这个显示屏完全被当装饰品用在了功放上面。现在这个显示屏除了用来收藏感觉其他的用途不是很大.......

网友A:
能改成时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改成时钟吗?

这个屏幕显示数字没问题。就是英文能显示多少是个问题。。。

网友B:
这种显示屏比起液晶啥的高级的多吧?是不是驱动也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示屏比起液晶啥的高级的多吧?是不是驱动也复杂?

这种屏幕类似于现在的OLED显示屏,驱动电压比OLED显示屏要高。

网友C:
看到电路感觉厂家就像个骗子。这种显示屏应该有通用的驱动IC,只不过不好找。

网友:
这个点亮后,颜色是非常好看的!辉光管。

网友:
要是能利用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电路感觉厂家就像个骗子。这种显示屏应该有通用的驱动IC,只不过不好找。 ...

我通电试过,这个功放机就用了3根线连接这个显示屏。连接后只有4个8字显示,可能还有几个8字需要有音乐响起后才会显示。。。

网友:
如果想折腾也不复杂,通上灯丝电压找出段位码,利用现成的VFD钟IC来驱动,要想更多的显示那只有自己用单片机编程做驱动了。

网友:
这个还是很费电的

网友:
自己用此研究出时钟纯属折腾。

网友:
应该可以显示英文字母

网友:
现在很少有辉光显示屏了,好好利用一下,可以做个数字万用表!

网友:
早期的山寨VCD就是这种屏

网友:
上电点亮看看

网友:
早期没有液晶屏之前,这个是很高端的显示屏了,就是液晶刚出来时,这个也还是高端货,后来液晶越来越便宜,驱动越来越简单,也更省电,这种显示就慢慢的淡出市场了

网友:
后期国产家电 欺诈?绝对不对,应该是一直是欺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