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铁皮剪是不是都很容易生锈,需要定期抹油?

楼主(2023-09-02):
一个星期前用了铁皮剪,使用后,铁皮剪暴露在空气中一直没装回盒子,

今天发现竟然有不少地方生锈了
为什么这么容易生锈呢?

各位平时怎么保养铁皮剪一类物品的,每次用完需要抹油么

网友:
是的磨损的地方容易锈

网友:
是的,图层破了就容易秀,涂油是一种方法,不管是第二种方法

网友:
这剪子看着眼熟

网友:
抹点油,没别的办法

网友:
恭喜答对了。建议抛抛光,然后涂点油保存。

网友:
磨损的地方容易锈

网友:
小磨香油给他吃点

网友A:
手兵器牌的铁皮剪  我的也生锈厉害。不过性价比是真高。   应该买弯头的,直头的剪子剪不出直线。

网友:
看铁皮铺天天用的不用抹油,不常用的肯定要抹油啊

网友:
制作剪子的钢材决定了是否生锈,早年在泥土里挖出一把38刺刀,敲掉泥土后基本还是原样。
如果容易生锈就要保持它油乎乎的才行。

网友B:
硬度高的碳钢,生锈只需要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兵器牌的铁皮剪  我的也生锈厉害。不过性价比是真高。   应该买弯头的,直头的剪子剪不出直线。 ...

生锈后需要除锈抹油么?

楼主:
香油是什么

网友:
ZHI芝麻油

网友:
wd40喷一点

网友:
抛光后再涂油!

楼主:
你每次用完铁皮剪,都给剪刀抹芝麻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度高的碳钢,生锈只需要几秒

铁皮剪的硬度是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皮剪的硬度是不是很高

剪钳口硬度60+,都是高碳钢,这样才能剪铁如剪纸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