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了一些镍氢电池的内阻,好坏差距太大了

楼主(2023-09-02):
给几节超霸电池充电,手模电池充电时很热,就取下测内阻,顺便测了爱老婆的电池。具体见图(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好与差价格差几倍。

网友A:
镍氢电池会逐步被淘汰的,锂电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
就应该淘汰,漏液搞坏的遥控器多了去了了

网友B:
已过渡到锂电了吧

网友:
小电器还是用得上,淘汰趋势所在

网友:
只有挂钟还在用镍氢(一次性电池漏液太烦人,只能用镍氢),其他都换用锂电了

网友:
价格差几倍

网友:
镍氢电池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安全性、低温特性,现在没被淘汰也正说明有它的用武之地

网友:
也就爱乐普能用,其他镍氢的电压太低了。
鼠标上爱乐普显示2格电,其他镍氢只有1格。
不漏液比碱性碳性电池好多了。

网友C:
镍氢电池,只有爱老婆的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会逐步被淘汰的,锂电是未来的趋势!

现买现用,根本不用考虑是否会被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过渡到锂电了吧

用电器需要用什么电池,便买什么电池

网友:
我有一节18650电池,充电的时候比较热,看来是内阻比较大了

网友:
手上一堆三洋镍氢,库存20年了,激活都是杠杠的

网友:
爱老婆的能用

网友:
镍氢电池保存得不错,我好几个都掉皮了

网友:
国产镍氢电池品质与小日本的差距不小

网友:
学习了,差距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只有爱老婆的能用。

看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