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AP需要考虑防雷吗?

楼主(2023-09-02):
农村院子面积比较大,已经装了一半遮阳篷,想弄一个室外AP在遮阳篷蓬顶,不知道是否需要考虑防雷?如何设置?

网友A:
室外型当然要考虑防水、防尘和防雷

网友:
选择室外设计的AP,一般都会作防雷击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室外型当然要考虑防水、防尘和防雷

还好这东西是无线连接,不然一个雷来,损失惨重。

网友:
不用,除非你修道到了渡劫飞升的阶段

网友:
听说被击中的概率很低,因为有太多的东西比你弄的这个AP高很多,所以我觉得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型当然要考虑防水、防尘和防雷

防水好弄,直接拿一个塑料盆倒扣在Ap上就可以了

网友:
防雷工程比较大了  做接地线 接地电阻测试要合格。

网友:
是放在遮阳篷里面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附近有东西比它高一米以上就不用管。

网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做好隔离措施,不然损失会很大

网友:
这是要渡劫吗,还防雷。

网友:
参见室外通讯基站一般都要防雷

网友:
附件有比你这个东西高的金属,一般就打不到这里

网友:
室外最好防雷,防水,防尘,散热,都要考虑

网友:
放在棚子里,应该不需要特殊防护,开关需要弄

网友:
如果在棚里不需要额外做防雷 户外需要

网友:
一般不用,除非你装的位置太经典了。

网友:
需要考虑防雷

网友:
你家的位置不是最高就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