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个电池把我外壳做成B+是不是有些不合理

楼主(2023-09-02):
捡到一块手机电池,电池已经严重鼓包,无法使用。扒掉外皮,已经鼓得不能再鼓了。发现比较奇葩的是,这个电池把外壳做成B+是不是有些不合理。等于这外面的胶纸是个绝缘作用,如果有磕碰,露出外皮,与手机的地接触到一起,那情况可不安全。厂家不可能考虑不到这一点吧,这款手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用的。那厂家为啥这样做。为了减少麻烦,把品牌去掉了,此电池也算是国内的大厂了。

网友A:
反过来的就很多

网友:
因为这样设计也能通过国标测试。
根本不管正极负极。

网友B:
这种铁壳的都是,因为我以前焊反过

网友C:
硬壳锂电嘛,以前诺记都是这样的电池,至于短路什么的,还是挺少见的,一般都不是金属框,如果手机装电池的地方是金属框,那就真的有点隐患

网友:
还真没注意到这种情况。

网友D:
还一直以为外壳都是负极。。。。。。。。

网友:
根本不管正极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壳锂电嘛,以前诺记都是这样的电池,至于短路什么的,还是挺少见的,一般都不是金属框,如果手机装电池的 ...

电池底下就是放手机卡和内存卡的位置,2个sim卡和一个内存卡,很多位置。短路确实很少,就说这个状况,我觉得不太合理。

网友E:
外壳B+的不少,纽扣电池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B+的不少,纽扣电池都是。

纽扣电池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铁壳的都是,因为我以前焊反过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的就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一直以为外壳都是负极。。。。。。。。

同理

网友:
有些东西只是看着危险,并不是真的危险

网友:
这种金属壳的锂电池没有统一标准,外壳有+,也有-。

网友:
这种硬壳的几乎都是外壳正极

网友:
剥过不少硬壳锂电皮,没留意外壳的极性

网友:
把鼓包电池刺破,气给放了!应该还能用!

网友:
电阻保护板保护端在B-,这样即使与外部负极短路,保护板一样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