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头和充电线的关系

楼主(2023-09-02):
在马云家买了条一拖三充电线,换了两个充电头(vivo 18W  小米 33W),都不显示快充,换一条线就可以,和客服对线,说和我的充电头不匹配,让我换充电头,还必须44W以上的才行,问问各位大佬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可是充电头比线贵呀!还是换线更划算。

网友B: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要原装头配出厂线!还是只要快充线都可以!

网友C:
估计是垃圾两芯充电线,两芯能快速充电的只有PE协议。其余都需要3芯以上。

网友D:
电阻大或者线本身就少芯或元件...

网友E:
三个头的一般是2芯的,只有正负,没办法快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充电头比线贵呀!还是换线更划算。

是呗,早知道买运费险好了,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垃圾两芯充电线,两芯能快速充电的只有PE协议。其余都需要3芯以上。 ...

估计是2芯线,插电脑上都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个头的一般是2芯的,只有正负,没办法快充的

客服说可以快充,评论里还有快充的图片,到我这里就说和充电头不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要原装头配出厂线!还是只要快充线都可以! ...

遇到的都是头适配线,没遇到线适配头的,无语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大或者线本身就少芯或元件...

插电脑上都不认,估计就两芯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电脑上都不认,估计就两芯线吧

那还不如我薅羊毛的!能达到17W.

网友F:
低价的一分三线都不支持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如我薅羊毛的!能达到17W.

大佬给个车牌号,一起薅羊毛. 当时就看着线比较粗就买了,咱不都喜欢粗的么~~

网友G:
一般这样一拖三的充电线都是最高5V2A左右,主要的是设计假如一个用快充时候同时去充另外一个普通手机时候就会烧掉普通充电的那台,因为快充已经激活了,电压也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价的一分三线都不支持快充

客服说支持快充,评论也说支持,就买了

网友:
这种样式的线一般都是伪劣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给个车牌号,一起薅羊毛. 当时就看着线比较粗就买了,咱不都喜欢粗的么~~ ...

单口的!咸鱼0.1包邮,要给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给个车牌号,一起薅羊毛. 当时就看着线比较粗就买了,咱不都喜欢粗的么~~ ...

这种样式的一般都劝退。外面粗,里面细,说不定还是铜包铝、铜包铁的线。测试一下线阻就知道了,好的线几十毫欧,100毫欧线也可过5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这样一拖三的充电线都是最高5V2A左右,主要的是设计假如一个用快充时候同时去充另外一个普通手 ...

谢谢大佬科普,真没想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