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一个光电收发器,竟然不带光模块,我是不是该投诉卖家:(

楼主(2023-09-02):
到手后兴高采烈,准备拿来用用,
燃鹅光口都是插不了光纤的

卖家发给一个图,说需要插光模块,

我就醉了,光电收发器不是默认都有光模块的么
是不是卖家把光模块偷偷给我拆走了

网友A:
一个光模块七八十,你五六十买一个收发器你说有可能带光模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光模块七八十,你五六十买一个收发器你说有可能带光模块么

光电收发器50一个,不是都带光模块么

网友B:
SFP接口本身就是扩展口,并不一定都带光模块的,单模/多模自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电收发器50一个,不是都带光模块么

你买这个应该叫交换机

网友:
买之前问清楚就好了

网友:
带不带是谁告诉你的?店家吗?

网友C:
光转电一个口的就带,你这种多口的50元是不可能带的。否则店家把内裤都要赔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P接口本身就是扩展口,并不一定都带光模块的,单模/多模自选

这种光电收发器是什么口,为何不需要插光模块,直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转电一个口的就带,你这种多口的50元是不可能带的。否则店家把内裤都要赔给你了, ...

一楼的要115一个啊,
50一个的是9楼这种

网友:
你买的不带光模块,不该投诉卖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光电收发器是什么口,为何不需要插光模块,直接能用

你确定这种扩展模块会随机器送吗?我看着这就是一个光口,并非SFP模块扩展口

网友:
都完上高级设备了,我等还在用网线

网友:
楼主发图的那种叫sfp收发器 是需要单独配光模块那种 楼主想要的那种是内置1x9模块的收发器 这俩统称都叫光纤收发器

网友:
你能插光纤就不用管,不能插就要考虑模块。图为什么不显示 ?

网友:
一般可插拔式都不标配模块,一定先询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种扩展模块会随机器送吗?我看着这就是一个光口,并非SFP模块扩展口 ...

方框是光口,右侧箭头不是光口

网友:
从价格看就是不带的

网友:
模块分距离的,从几百米到几十公里,距离越远越贵。谁知道具体啥需求,所以一般都不带,客户跟据需求自己配模块。

网友:
带光口的交换机 默认是不带光模块的,你所指带的光模块的应该是单口光纤收发器,就是一光一电那种,还分AB端的。要么就是那种双光单电的,不分AB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