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能车不锈钢或45号钢,需要什么样的机床?

楼主(2023-09-02):
想买个小机床,不知道大概什么价?最好能车动不锈钢或45号钢。

网友:
应该选车刀,不是选车床吧?

网友:
想买个小机床,不知道大概什么价?最好能车动不锈钢或45号钢。???
去看看,有没有不用电用手摇的,

网友A:
经典C6140,不够上就上80或100,再不够就上160或200

网友:
网上多的是,多选多看。

网友B:
我1969年进工厂,当了6年车工,开过的车床型号有:1616、C618、C620、C720、CE7112,都是车的钢件。

网友C:
经典C6140,二手的也不上万,比淘宝7000多的好多了

网友:
能不能车不锈钢或45号钢,不取决机床,取决车刀的材质。

网友:
这也得看放哪啊。一般家里没有三相电吧

网友:
只车不淬火45号钢的话电机功率大于1.5kw就够了

网友:
能车不锈钢或45号钢,不取决机床,取决车刀的材质。

网友:
以前买的210的,经常车不锈钢。关键在车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C6140,不够上就上80或100,再不够就上160或200

好家伙,您这是直接要开工厂的节奏啊

网友:
任何车床都能车不锈钢和45号钢,区别在于刚性,刚性好的车床比较重,车这个可以半毫米一毫米进刀,小的车床功率和刚性不足,重量也轻只能慢慢像牙签一样啃。普通初学者就买180或210车床,要求比较高的就买250,290,320车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969年进工厂,当了6年车工,开过的车床型号有:1616、C618、C620、C720、CE7112,都是车的钢件。 ...

好家伙!经常见老哥,还以为您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969年进工厂,当了6年车工,开过的车床型号有:1616、C618、C620、C720、CE7112,都是车的钢件。 ...

不知不觉  我也干了九年多车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典C6140,二手的也不上万,比淘宝7000多的好多了

两吨多体量,7.5千瓦电机,250毫米卡盘……

网友:
材料确实都能车,主要限制其实是工件的直径,小车床车大直径就很困难,扭矩不够了,我用210车过直径60的不锈钢端面接头,可以说很轻松

网友:
车不锈钢或45号钢,关键车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