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个普彩P21小时款定时插座

楼主(2023-09-02):
      前几天电动车充电没控制好时间,把才用了一年的电池搞鼓包了。烦!为了不把新电池搞废,斥巨资10元买了个普彩的定时插座,今天收到简单拆开看看咋样。

外包装

定时插座,小时标准款

背面标签,两颗Y字螺丝+卡扣

打开看着还可以

后壳,这个插座外壳模具挺精细,没有任何毛边之类的,材料质量也不错

PCB正面,原件焊接的也挺规整,定时IC无任何标识。

PCB背面很干净,没有任何原件

标准的阻容降压,是不是换个安规电容好点?

插头和插座焊锡连接

插座还设有安全门

       就这随便看看,电路板体积不算大,下一步准备把它集成到充电器里,因为都是在小区停放点充电,再搞个定时插座不方便。虽然小区充电站也定时,刷一次4小时,天冷无所谓,主要是应对夏天高温天气充电,有这个能更好控制充电时间,防止过充或电池热失控,把电池搞废。

网友A:
换个带转灯断电的充电器。楼主电瓶车如果是锂电建议加装平衡充

网友:
以前的一些充电器确实要配定时器使用,不过现在的好多充电器都有充满自停功能了。

网友:
锂电加装保护板,充电器换成智能充电。然后插座带定时。

网友:
搞个充满自停的充电器就好了,也不贵,大概3到50的都可以用了

网友:
这种操作简单实用,还有一种操作麻烦的。

网友:
现在价格降下来了,值得入手

网友:
现在正规充电器不都有充饱自停功能吗?

网友:
充电器不带充满自停的吗?

网友:
充满不会停的傻充还是扔了吧。
我这里的定时器就是1元/小时的充电插座。为了省钱我每次都只充几块,从来没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带转灯断电的充电器。楼主电瓶车如果是锂电建议加装平衡充

均衡保护板现实点,平衡充最大是6串,13串得要买3个平衡充很贵,插3次麻烦。楼主应该买数显款倒计时插座,至少能3579小时。

网友:
你不检查哈,你的充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带转灯断电的充电器。楼主电瓶车如果是锂电建议加装平衡充

原装充电器,带充满断电的,可是夏天高温或电池用久了失水,有可能会出现电池热失控,不转灯的情况,好多电池就是这样搞鼓包的,尤其是夏天。

网友:
感觉还是用充满自断电的好用。

网友:
这个价格能如此做功很不错了

网友:
以前9.9包邮买的普彩数显定时插座,选择f1是小时定时,选择F2是分钟定时,一直在用。

网友:
电动车充电配套神器。。。

网友:
数字电路控制,比机械齿轮的结构简单多了,就是耐用性不知道如何,感谢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充电器,带充满断电的,可是夏天高温或电池用久了失水,有可能会出现电池热失控,不转灯的情况,好多 ...

估计楼主是铅酸电池。我的转灯电压调低,锂电池加电感主动均衡,主动均衡是每组一起均衡的那种,不是eta3000所以一定会转灯且每组都不会过充

网友:
我是当年论坛跟风撸的品益定时插座 几年下来还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