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表上的锂亚电池换用磷酸铁锂电池很好用

楼主(2023-09-02):
.
用调压器实测,冀能水表检测到电池的【带载电压】低于3v就显示低电量了,高于3v就开阀,拆下的电池电压3.6v是因为没在额定负载状态。

根据锂电池电量电压曲线,使用磷酸铁锂代替正好,直接接头对插,电量低了可以换下来充,也可以用三元锂电池加一个HT7336充。
如果用三元锂电池则需要加一个IN540*整流管降压比较好

网友A:
水表电池不是水厂更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表电池不是水厂更换吗?

市里的是,县城村里的不一定,看水表产权的,谁的产权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