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德力西漏电开关

楼主(2023-09-02):
拼DD买的,拆开看看,感觉比我之前发热严重那个做工差了好多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797&fromuid=1822650

网友:
这做工,这用料,这这这。。。中规中矩吧

网友:
山寨的德力西。

网友:
确实中规中矩,那个继电器居然是敞开式的,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不错了,我买电热水龙头带的,里面没有专用IC.

网友:
pcb焊点手工烙铁的活?难道不不上回风炉?

网友:
山寨的规规矩矩,换新吧

网友:
这是另外一家德力西吧

网友:
这互感器200匝,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做这个的,一看电路就知道用什么互感 器

网友:
几十年了,54123还在用。

网友:
这个比我刚拆的好多了

网友:
这做工,一般般吧

网友:
这个还可以

网友:
假货一枚,靠它还不如把配电箱里空开漏保用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