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杰理还出指纹识别芯片了?官网找不到啊。

楼主(2023-09-02):
拆了自家的指纹锁,指纹识别模块上的芯片貌似是杰理的,型号似乎是POS301,找了半天找不到,杰理官网也没看到说有指纹识别模块的芯片

楼主:
仔细找了下还真有,这公司做的还真杂,不过还是没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哪位有认识正确型号的吗?

网友A:
杰里 的建议直接放弃。

网友B:
抱歉,我连杰理也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杰里 的建议直接放弃。

接口倒是和普通的6线模块一样,准备下次买两个模块换上试试,估计不行,就当学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我连杰理也是第一次听说

低端的蓝牙音箱很多都用这个方案

网友:
杰里说好吧,他是个低端芯片,说不好吧,下到9.9包邮上到一二百的蓝牙耳机,基本清一色杰里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