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秤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3-09-02):
昨天已经修了一台电子秤,充不进去电,

今天这个型号不一样,
故障一样,
充电器也一样,
看都不用看,
肯定又是电源线开焊,
直接拆。。

和昨天的一样,没标充电电压,怀疑是一个厂家的。

这里掉了一个腿。一会补上

双供电,蓄电或三节1号电池

三档开关

和昨天的电池一样,都是4V,昨天断的正极,今天断负极。缘分

怼上。。。。

找了根螺丝,一个笔帽。

长度最好多留点,有改的余地,短了就草蛋了。

完成,省了三节1号电池。

谢谢观看

网友:
好像都是铅酸电池的电子秤多,用上镍氢的已经是高配了。

网友:
这种好像都是4V铅酸,估计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

锂电成本高,厂家没有价格优势,而且锂电比铅酸耐用,更新换代慢

网友:
更成锂电供电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

改锂电我是赞成的,可是你这个充电器是真炸裂啊,为什么不直接把USB插头甩出来,可以用任何USB电源紧急供电

网友B:
我有一个这种托盘称,最开始做生意买得,有十多年了,有感情了。电路板铜箔断裂,数码管缺笔画,我直接接线很多根的那种,现在还能正常使用,店里还有个台秤,收来的,充电线路故障,加了一个4007降压用,现在充不满但是不用担心忘记拔电过充的,有时间拆开给修了
前几年还有一个台秤,改了锂电,但是没加升压板,就是续航很浪费,铅酸4V就关机,锂电4V还很牛批的啊,

网友:
都这样改,厂家就会先裁员后关闭。

网友:
我前几天也改一个!自检时候能显示电压,听说有密码可以调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这种托盘称,最开始做生意买得,有十多年了,有感情了。电路板铜箔断裂,数码管缺笔画,我直接接线 ...

4v就关机?我店里用的也改了锂电 还接了太阳能板 天天能晒到太阳就能用 连续一周阴雨天就滴报警提示电压低了 大概是2.5v  怀疑厂家是按锂电电压设计的

网友:
铅酸便宜,寿命差点

网友:
一次到位改锂电

网友:
掉了的脚加的好,简单有个性

网友:
三节1号电池,可以使用4.2V锂电池替换。

网友:
能动手改造就是好事,感觉良好更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4v就关机?我店里用的也改了锂电 还接了太阳能板 天天能晒到太阳就能用 连续一周阴雨天就滴报警提示电压 ...

原来的铅酸线路,4V就报警然后就关机了,用锂电要加升压板才能把锂电的电用完,不然有电也是只能看着

网友:
你这个  使用时间按年计算吧,充什么电,没电拆开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锂电我是赞成的,可是你这个充电器是真炸裂啊,为什么不直接把USB插头甩出来,可以用任何USB电源紧急供 ...

10节电池并联 估计可以好用几年 改别的插头怕误差出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