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几个净水阀门方面的问题,望各位达人不吝赐教

楼主(2023-09-02):
问题1:四面阀的特性是什么样的?大致看明白是利用纯水侧的压力来决定进水管的通断,但是不清楚为了关断进水侧通路,纯水侧的压力需要达到多大? 纯水侧实现关断的水压数值是固定的吗?还是说随着进水侧的进水压力变化而变化? 进水侧压力大,那么纯水侧实现关断所需达到的压力也大?两者之间是水涨船高的关系?

问题2:下图中这个阀门的用途是什么?
店铺给出的名称是这样的“纯水机净水器原装压力罐阀门 储水桶球阀泄压防爆开关配件通用”

看起来好像是三四个物品,但这个页面里面没有其他选项,只有这一个物件,难道说这一个物件同时具备“阀门”,“球阀”,“泄压阀”等多种功能?
最下面的那个两分内丝应该接在哪里?具体功能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不懂就围观,同求大神解答

楼主:
第二个问题已经跟店铺客服咨询清楚了。就是下面那个内丝拧在储水桶上,上面长管是管道压力超过3公斤时泄流的通路,最上面的短管是进出水管。最顶上的把手是用来手动开关阀门的。

网友:
这只是一个开关的作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自来水有多大压力可以不用泵制纯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自来水有多大压力可以不用泵制纯水?

RO直出水本身流量就很一般.我觉得正常都可以满足.
之前我用桶.后来换成无桶600G,慢一点,不过不着急.
我觉得上800g甚至1000g应该更好

网友:
难道说这一个物件同时具备“阀门”,“球阀”,“泄压阀”等多种功能------应该是!“球阀”不就是“阀门”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