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试EE型金属薄膜电阻为电阻选购困难症做参考

楼主(2023-09-02):
最近很多人都在玩精度,校准万用表,最近网上也出现大量个人DIY的“标准电阻”成品出售,很多人也想自己买些电阻来玩万用表!但不清不选什么样的,电阻精度和价格都是五花八门,最终还是看个人需求标准!
今天,测试的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高精度低温漂的电阻(相对来说的),价格也比较亲民!EE型金属薄膜电阻!精度0.1%
测试就是给大家做参考,看看这种电阻适不适合你!
只做简单的初始精度测试不做温飘等测试!
从测试来看,出厂精度都合格。注意5M电阻比较特殊,图中个头略大的那个是5M(我要的都是0.25W的,这个5M显然功率更大),商家把5M单独一个包装发过来,其它电阻都是一个包装,不知道几个意思,而测试结果恰恰是5M这个超差了!

总结,这种电阻对比一下三位半还凑合吧!不适合强迫症!每个阻值只有一个,如果想要阻值漂亮点的,需要大量购买筛选,成本不得不考虑!

网友:
大的那个是没货了,找个规格差不多的给你发过来了

楼主:
如果想大量电阻筛选,我觉得精密贴片电阻,和这种真正的纯铜脚金属膜电阻也是不错的选择。筛选一下对付三位半足够了!
这个金属膜是0.1%  标称25PPM的,实测常见中等阻值的温飘基本上优于25PPM。精度方面,有个别超差的,大部分都能达到0.1%的精度,很多都优于0.1%,10-50个里面筛选出几个优于0.01%的基本没问题。价格是两三毛一个!

网友A:
你用什么仪器测量的?什么时候标定的?表的标称值误差和实际上大概多少?测量的时候机器预热了多久?环境温度多少?是否恒定?测量是双线还是4线?环境热辐射值是多少?

楼主:
对于一般使用来说,我个人认为0.01%精度的RX70等线绕电阻或者普通封装的金属箔电阻,是一步到位最合适的选择!

网友B:
大佬可以开校验所了,玩这么多的基准源,差不多了吧

网友C:
1.这才是精华帖,这种标定电阻的基本上都需要5位半,6位半的台表了,就算是找人标定也是需要钱的,能看到数据真值

2.基本上解决了EE电阻的困惑,看来EE电阻也只能用1K以下的阻值了,能差不多凑合用,修老板买了那么多EE电阻真是花了不少钱,给大家答疑解惑

3.贴片电阻作为标定4位半的手持表,个人还是不太喜欢,

4.没想到RX70的0.01精度那么高,但是0.2PPM是什么鬼?

5.AE电阻买的不多,总感觉精度没有RX70高,可能是个人的一个误区认知,AE的200K 300K等等以上的我见到的0.01特别的少,比如500K的也只见过0.02的,

6.RX70 RX11的那些0.01的比如500K,600K的经常遇到500.03K,600.03K,都是大一点点的,很少遇到499.98K的这些偏小一些的,好像RX70绕圈电阻都是偏大一下的吧,大阻值的,10K 1K以下的经常遇到偏小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仪器测量的?什么时候标定的?表的标称值误差和实际上大概多少?测量的时候机器预热了多久?环境温 ...

兄弟,玩乐而已,六位半每年送检费6-7千,标准源的检验费更高了。 个人没必要较真吧,又不是计量科班出行,操作细节别太较真,测量大众化是件好事,别把门槛定这么高,再说上学时跟你老师说过吧,以科学度量真值是不可测量的,出路在玄学!38的高手不少,人气就少了。

网友:
我也买了些一些这种EE电阻作参考,结果用高位表测过后,感觉测出来的值都不是很理想,先写上再说。

楼主:
这个是筛选匹配的一对电阻,可能是用于分压啥的!温飘确实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以开校验所了,玩这么多的基准源,差不多了吧

这玩笑开大了!网友列举的一连串问?号,我可是一个都不满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才是精华帖,这种标定电阻的基本上都需要5位半,6位半的台表了,就算是找人标定也是需要钱的,能看到数 ...

EE电阻便宜,这一套也不到70,本来还想买一套RX70,要一二百了,想想算了,就为了测一下,然后扔一边,不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笑开大了!网友列举的一连串问?号,我可是一个都不满足!哈哈

那位兄弟明显来杠的呀,你别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位兄弟明显来档的呀,你别当真

他说的是对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筛选匹配的一对电阻,可能是用于分压啥的!温飘确实可以!

这对电阻不错,温漂很小

手上的0.1% 5ppm EE电阻,1K和10K的温漂很小,只有大约1ppm。
100K的温漂大一些,大约3-4ppm。
1M的温漂更大,大约8ppm。

网友:
收藏下。至少知道买那种可以简单的做个基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EE电阻便宜,这一套也不到70,本来还想买一套RX70,要一二百了,想想算了,就为了测一下,然后扔一边,不 ...

请问一下,绕线电阻里面不就是电阻线,怎么按照现在的生产工艺,做成0.005的就难么难吗?感觉现在全新的绕线电阻价格也不便宜啊,精度怎么就一般最多0.01,感觉就是和伺服电机的绕线一样,怎么做成高精度就难么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绕线电阻里面不就是电阻线,怎么按照现在的生产工艺,做成0.005的就难么难吗?感觉现在全新的 ...

有一种困难是大家看着都觉得容易但一上手会发现做不到。这种困难比一眼望去困难重重还难解决,因为此时往往差距不是具体技术上的而是理念上的。即便有人能给指出理念上的差距在哪里还是做不到,因为自己的的观念很难跟上。说得直接些,这时候要想想是不是到了自己的边界了,要扩展这个边界,功夫可能不仅要下在这个事情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绕线电阻里面不就是电阻线,怎么按照现在的生产工艺,做成0.005的就难么难吗?感觉现在全新的 ...

EEVBLOG上面有一个绕线电阻生产商,和里面的人争论了很久“金属箔”和“绕线”的优劣。
简单总结一下:
1,根据他的说法,Vishay自古以来就有夸大其产品性能(金属箔)的习惯,而且故意发表不严谨的“论文”以攻击竞争对手(线绕电阻)。
2,早期的金属箔材料,温度特性相当差。而且阻值随温度的图像,既不是直线,也不是抛物线,而是S型曲线。这就使得实际某点的温度系数(比如25度附近)有可能高于宣称的5ppm。这5ppm是用“box”方法定义的,此方法对标准电阻来说无意义,更适合那些超宽温工作的设备。
3,线绕电阻的电感在极大多数场合都不构成问题,因为Q值非常非常低,这是Vishay在故意抹黑。(他的解释)
4,据他的说法,线绕电阻的漆膜是陶瓷材料,固有对湿度的不敏感性。但是缺点在于温漂的随机性比较大,他们如果不经过进一步筛选,只能保证正负3ppm的温度系数。(那里的网友实测下来,比3ppm略好,但好的不多)
5,他说镍铬合金的电阻丝,除了他们厂家以外,都是压接的,做高低温冲击测试容易完蛋。他们家是焊接的,做这个测试不会坏,而且做完之后漂移相当小(据他的语气推测,比金属箔小)
6,他说他家电阻年老化率10ppm左右(或以内),他认为很低,根本不需要再做详尽的测试了(因此没有在EEVBLOG透露过老化数据)。但我觉得太高了,2ppm才说得上不错。现在Yellow皮732C电压标准里面都把线绕电阻换成密封薄膜电阻了,然后性能还略微提高了一点点,当然,732C是比例电阻,只看相对老化,不要和10ppm进行横向比较。侧面证明小型线绕电阻的老化可能没有那么好。7,经过EEVBLOG网友的实测(用一个ADC测量两个电阻的比例,改变其中一个电阻的温度来测量温漂。这套系统虽然是靠高分辨率ADC实现的,但是用法和“非平衡电桥”基本一样),刚开始他用一个塑料金属箔当作参考电阻(温度不变的那颗电阻),结果发现其他所有被测电阻的“老化”或者说“迟滞”都比较明显。尤其是那个绕线电阻制造商的老板声称他的电阻根本不可能在这么一个小温度循环就老化这么多。后来经过大家的提醒,他发现是那个塑料金属箔对湿度敏感,随随便便就要变化几个ppm。
8,Vishay自己的规格书中写了,塑料块经过湿度变化最高产生正负0.01%的变化(100ppm),但是Vishay并不明说,大家也不会去注意那个表格。Vishay只偷偷在另一份手册中提到了塑料块会随季节湿度变化20ppm。拿金封电阻的“6年变化2ppm”哄蒙大家塑料封电阻也有类似的性能。
9,Vishay那些标称典型“0.05ppm/度”的金封电阻,实测分布在正负1ppm(或者说正负0.5ppm)内。那个0.05实际上是一大批电阻温漂的统计平均值,没有任何意义。
10,据EEVBLOG所说,为什么是“6年老化2ppm”,这是因为超过6年之后,金属箔会加速老化,而不是越老化越慢。而线绕电阻是老化越来越慢的。
----------------
至于为什么不做0.005%精度,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电阻丝压接不那么稳定,10ppm的老化也不能长期保持精度。另一方面就是温度系数难以控制,不但和电阻丝原材料纯度有关,也和绕线松紧有关。虽然这些电阻的精度是25度定义的,但是一般都要保证比较宽的温度范围也在精度内,3ppm的温漂承受不住50ppm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