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55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23-09-02):
想直接驱动小步进电机,未接电机芯片烫手

网友A:
哪个人才想出这样的电路了的啊,要是能转才怪了

网友:
我好像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人才想出这样的电路了的啊,要是能转才怪了

TE555-1并不是大家熟悉的模拟定时器芯片(ne555);它实际上是Talking Electronics的预编程 8 引脚 MCU

网友B:
http://www.555-timer-circuits.co ... otor-controller.82/

网友:
网上销售的的确不少,能用的上的不多,特别是售后不懂的会把人带沟里。

网友:
发个脉冲给驱动器倒是可以的,我以前做过555的手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555-timer-circuits.com/forum/threads/stepper-motor-controller.82/

这是啥呢,看起来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555-1并不是大家熟悉的模拟定时器芯片(ne555);它实际上是Talking Electronics的预编程 8 引脚 MCU ...

原来如此,谢谢了

网友:
有两个5寸软驱的步进电机,不知怎么去动起来。

网友:
步进电机一般不用,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