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没有质量好点的双显表头推荐(已找到)

楼主(2023-09-02):
       请问大家有没有质量好一点的电压电流双显表头推荐,手里的表头把小电流校准了大电流不准,大电流校准了小电流不准,线性不好

网友:
精度好的不好找,市场上都是千篇一律的居多

网友:
炬为的表头算是可以的了,就是价格偏贵

网友:
取样电阻温漂大》?

网友:
单片机做成的简易表头就别指望太多了,俺一般以中等电流来校准。

网友:
我买过一个,单表头,但是有点贵,20多一个
tb,德桂电子店铺,万分之一精度的表头,实测可以的,可以达到四位半的精度,
电流表用它就行了,电压差点无所谓的,差几个字能接受

楼主:
T B 优信电子买了一个100V/50A的来试试,线性还可以,我改的电源电流最大15A,从小电流到最大,不能说线性非常好,但也说得过去,最大误差在0.5A左右,这个表头没有LM358,有一个5脚芯片,比其他表头多了一个16V100uf的电容

电压也准

和UT58A对比电流,也不知道哪个准

我买的是红绿双色,电压红色,电流绿色,我把两个数码管拆下互换了位置,电压绿色,电流红色,这样看起来和CC CV指示灯协调些

这个表头比这种多功能的表头线性要好太多,这个多功能表头看起来好看,电压准确度可以,但电流线性就太差了,价格还贵,可以买4---5个双显表头了

网友A:
和UT58A对比电流,也不知道哪个准 ------ 找一个已知准确的 来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UT58A对比电流,也不知道哪个准 ------ 找一个已知准确的 来对比

这个双显表头8块多,性价比很高,比那个彩屏表头线性好多了,万用表电流档准确度不会差很多,便宜的表头有这种精度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 B 优信电子买了一个100V/50A的来试试,线性还可以,我改的电源电流最大15A,从小电流到最大,不能说线性 ...

这个diy电源不错,看起来很象漂亮+专业

网友:
这种四位的还不错,我有一台横河的机械表头一直珍藏还没用上,打算修手机时拿来DIY用。

网友:
表头精度是一个问题,给表头供电的电源稳定性也有关。

网友(2023-11-14):
引用 楼主:
T B 优信电子买了一个100V/50A的来试试,线性还可以,我改的电源电流最大15A,从小电流到最大,不能说线性 ...

看样子比很便宜的表有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