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美的18W LED灯并改进散热

楼主(2023-09-02):
今天早上刚在狗市淘的,要价5块说是好的,看着成色不错,还挺压手的就买了,可惜是3000K黄光,少废话上图:

挺大只的,还挺压手,铝包塑的。

参数,18W 显色80色温3000K。

通电功率20.2W,竟然没虚标?!

手机拍完全无频闪。

沿着灯罩缝隙撬拆下灯罩。

的确是铝包塑的,铝还挺厚。

拧下三颗灯板固定螺丝移除灯板,可见铝基板厚度还不错,内部铝很舍得用料,不过竟然没有用导热硅脂连接灯板,不知道厂家咋想的,已经用了大量的铝竟然不舍得涂点硅脂。

驱动不好拆下,简单拍两张照片凑活看吧,最后给涂上硅脂,装上完活。
谢谢观赏!

网友:
这灯用料扎实,价格肯定用不便宜

网友:
只看到拆没看到改进散热
固定驱动板的一圈塑料也是败笔,有两边的固定卡槽就够了,没必要加那么大一圈,影响散热

网友:
这么大功率,觉得应该要加风扇散热,寿命才会长。

网友A:
狗市是卖狗的地方吗

网友:
放卫生间用就好了,最好改成12-15W降低发热。

网友:
和我的飞利浦35w的比较做工,这个差七八倍。

网友:
硅脂不值钱,涂硅脂的工人是要给工资的,还会因为多这道工序让生产速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市是卖狗的地方吗

是的,不过卖二手破烂的更多。

网友:
导热根本没有,焖烧结构,3W的结构硬上18W,连续点亮我估计质保期内就能烧掉

网友B:
用料不错,散热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不错,散热不行。

确实啊,不知道为啥要铝包塑,直接外露铝的话要做成鳍片会增加成本吧。

网友:
价格合 适,足功率的灯不多见了

网友:
灯看着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降功率使用,这样寿命会长些

网友:
用料不错,把电源板拆出来,研究一下把电流降下来,估计寿命延长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啊,不知道为啥要铝包塑,直接外露铝的话要做成鳍片会增加成本吧。 ...

几年前有好的鳍片散热灯具,当时售价贵。后来为了低价竞争,希望过保修没多久坏掉,缩水成塑料。楼主的18瓦至少有金属芯散热,附近市场只有塑料壳。建议换7到10瓦驱动板,或者改电阻调小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