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美的微波炉单纯定时器(不带火力选择的)

楼主(2023-09-02):
一台微波炉,同事说要丢了它,我说给我看看。

故障现象为定时器不归位,还有玻璃转盘破裂,于是PDD一个托盘,把定时器拆下来看看……

先拍照记录下插线,年纪大了记性不行了,心记不如图记

铭牌:杭州天马时控科技2020年3月13日生产的DDF8-30,触点电流15A,工作电压220V

单独通电,发现定时器发出咔咔的声音,估计齿轮错位,说明线圈是好的,也测量一下。

打开齿轮箱盖,拍个照记录齿轮位置,防止装不回去了,哈哈

小心的取出齿轮按顺序层次摆好,仔细检查齿轮没有磨损现象,把齿轮复位不盖盖子通电测试,发现是电机反转导致异响。
下面详细说一下防反转机构:

当反转时,大箭头齿向圈内齿轮靠拢,会卡住这个齿轮,只有正转时才不影响。下图是这个齿轮的底下结构:

这是这个出来反向图片,正常是纺锤形凸起向下,刚好卡住上图那个反转就考过来的齿,防止反转。

于是拆开电机端,发现电机端也有个防反转机构,也是一个凸起,一个哑铃形止转机构。只有方向正确凸起才不会卡住止转机构

把凸起归位,装好试机,恢复正常。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凸起跑另一边去了呢?这是个问题……

下面试试小视频:

网友:
大力出奇迹,拧反了,齿轮上应该点一丝白花油

网友:
也许是有齿轮开裂所致的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逆时针归零硬转造成的

网友:
这个开关很便宜,十块内包邮,我是不会拆开来修。
拆开后要加雪油(塑料润滑脂),不然也是很快就坏掉。

网友:
手艺不 错,齿轮可能是大力拧过去的

网友A:
怎么也看不懂为什么定时器不回位

网友B:
还是觉得这种机械式定时器好,电子式的很多老人家不会用

网友:
边拆边拍照确实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最不喜欢修电磁炉,脏,还爱炸鸡

网友:
这微波炉成色看着挺新的。

网友:
可能 是以前拧过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觉得这种机械式定时器好,电子式的很多老人家不会用

唉,机械式的老人家也不会用。

少量的饭菜只要1-2分钟,这种时候一般需要向前拧多一些再拧回来到目标值,
老人家的克制的话是5分钟,没克制就是10分钟。

都想给做个自动定时断电装置了。

网友:
可能是拧反了造成的

网友:
原来是齿轮随动件防反转,和机械款定时器插座棘轮有区别。微波炉定时器需要220v交流电才能用,里面是同步电机。带火力旋钮多1个减速电机,切换不同凸轮接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看不懂为什么定时器不回位

电机和齿轮都有防反转机构,电机反转了,齿轮组卡住了不归位。运行中噪音比较大,一般听不出咔咔声……

网友:
16A的容量,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C:
除了触点的两个接头外,定时器的第3个接头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触点的两个接头外,定时器的第3个接头是做什么用的?

零线,给线圈提供电源

网友:
这应该是后来出的,老式的是发条式的,要定时准确,需要先多转点给发条上劲再回到预设的半分钟或一分钟,才能准确,这种电子式的应该不需要了吧,不过我有点想不明白,这个东西的成本不比纯电子定时器便宜多少,那为什么厂家不生产那种旋钮式的数字定时器呢,那成本大批量的话也就一两元吧,操作方便,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