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波形不正常 不知道原因大神分析下

楼主(2023-09-02):
不知道原因大神分析下

网友A:
检查下400V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400V的滤波电容

用万用表测量容量正常

网友B:
这是输出电压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输出电压波形吗?

驱动波形,不知道为什么,不接场管正常,RCD尖峰原件测量正常

网友C:
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空载时占空比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

经查变压器确实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