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充不了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02):
荣耀9x

能连接

过1分钟断开,那方面出问题?

网友:
换个充电线(充电器)如何?排除一下。

网友:
数据线寿命到了,尾插接触电阻变大,手机不能正确识别充电器。

网友:
电池智能充电管理关了

网友A:
我的9X目前正常。楼主手机天气预报没开?

网友:
多试试就应该知道结果了,无所谓不是线就是手机的问题。

网友:
不是线就是手机的问题

网友:
电池设置中有个项目什么延长寿命的关了

网友B:
充电器坏,电池坏,充电到了故障。。。。。。

网友:
触点不好了,换个线看看,要不就是尾插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9X目前正常。楼主手机天气预报没开?

尾插小板换了,不充电的现象消失,有列纹后盖也换了,焕然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坏,电池坏,充电到了故障。。。。。。

现在修手机挺黑的,问过多家修理店,包括华为售后,一口咬定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修手机挺黑的,问过多家修理店,包括华为售后,一口咬定电池坏了。 ...

径直到了较场西路找到李师傅,李师傅拆开后用替换法,演示不充电与电池无关,与尾插有关,问题得解。还有的是李师傅配件丰富,后盖有现货,即时搞定,而别的修理店包括华为售后,后盖无现货,要等几天,毫无效率可言,为较场西路李师傅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插小板换了,不充电的现象消失,有列纹后盖也换了,焕然一新。

换这块板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