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四面阀是学名吗?为什么能搜出很奇怪的解释?

楼主(2023-09-02):
如果能知道学名,以现在的网络搜索功能,应该可以很容易搜出各种特性参数的。

网友A:
有图可能还研究一下,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网友B:
搜索资料搜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可能是AI生成的

网友:
太高端了,见所未见

网友:
那个特斯拉热泵上的八通阀真的是脑洞大开,我看了半天原理图才基本搞明白控制原理。那个设计师的脑洞真的不服不行!

网友:
固体也能隔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可能还研究一下,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纯水机方案集合——欢迎补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100&fromuid=645049

这个帖子中的方案一示意图中就有,我是从这个帖子中第一次看见四面阀这个名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资料搜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可能是AI生成的

有这个可能。如果没有其他途径的资讯来源交叉比对,很容易被带到沟里去。

网友C:
四通阀,里面有双路通道,互不相通,但B路受A路控制,A路无流体通过时B路不通,A路有液体通过时B路畅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通阀,里面有双路通道,互不相通,但B路受A路控制,A路无流体通过时B路不通,A路有液体通过时B路畅通。 ...

请问A路压力增大多多少就可以让B路从通畅变成不通了?是当A路的压力达到某个固定值时B路就断开,还是A路的压力要达到B路压力的某个比例时,B路才断开?

从网上找到的一个四面阀示意图来看,B路对控制通断的阀块也有一定压力的,所以猜测B路对A路的通断条件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完全是A路控制B路,那就是理想的单向控制器件了,非常类似于继电器。如果B路对A路也有一定影响,那就相当于三极管,输出端对输入端有一定的反向控制能力,只不过远远弱于输入端对输出端的控制能力罢了。

无论是类似于继电器还是类似于三极管,都有可能实现单稳态和双稳态控制,就有可能用纯机械的方式实现延时反冲(单稳态,很多公共场所的洗手龙头就是这样的,当然那里用的是专门的延时阀门)或者水驱置换(可能需要若干单稳态和双稳态配合)。

当然如果最终发现要实现这些想法需要七八个四面阀外加许多其他单向阀(作用类似二极管),可调废水比(作用类似于可调电阻),甚至还需要若干大小不同的压力桶(作用类似电容),那这个想法也就仅仅是个想法而已,成本和可靠度都比不了电接点压力表和电磁阀。

楼主:
怪事,四面阀的图片贴不了,再单独贴图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A路压力增大多多少就可以让B路从通畅变成不通了?是当A路的压力达到某个固定值时B路就断开,还是A路 ...

很抱歉,我没有精确测量,用在纯水机上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抱歉,我没有精确测量,用在纯水机上能用就好。

但可以确定一点就是:A路控制B路,B路对A路没有影响,B ...

多谢详细说明。在没有接触实物之前,凭空想象难免出现异想天开的情况。之所以问这个,是希望A路在关闭B路时,能有一定的压力比如三公斤,这样可以利用这个压力控制水驱桶的一些动作。现在看来不太可能了。完全不用电又想实现复杂的过程配合,即便理论上能成功,成本估计也难以承受了。

网友D:
四面阀应该是新生名称,在相关专业机构确认以后肯定会搜索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面阀应该是新生名称,在相关专业机构确认以后肯定会搜索到的。

有可能。反渗透净水机进入普通家庭可能已经超过十年了。不知何时才能等到正式的命名。

四面阀从原理上说就是一个通道对压力敏感,而另外一个通道则只管根据压力敏感通道的压力来执行通断的操作,类似于电学中的继电器。

网友C:
手上有两个四通阀,一个两分的,一个三分的,可以不包邮送一个给你拆解,拆解完了装回去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两个四通阀,一个两分的,一个三分的,可以不包邮送一个给你拆解,拆解完了装回去还可以用。 ...

坛友的好意我心领了。深入研究的问题等先喝上纯水了再慢慢来吧。眼巴巴地盼呀盼呀都盼了好几年了。
好在纯水机这个系统做加法很容易。先整个最基础的用上,然后想到什么就添加什么,完全看不出补丁的痕迹。

网友:
第一次看见四面阀这个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的好意我心领了。深入研究的问题等先喝上纯水了再慢慢来吧。眼巴巴地盼呀盼呀都盼了好几年了。
好在 ...

净水机方面欧根是前辈,好像做了近十年还是十多年,帮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及单位装了上百台的净水器。
他是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的好意我心领了。深入研究的问题等先喝上纯水了再慢慢来吧。眼巴巴地盼呀盼呀都盼了好几年了。
好在 ...

经过拆解,手上的2分四通阀结构极其简单,前面的描述错误,抱歉!另开帖展示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2337-1-1.html

以前拆过4分的四通阀,结构如我之前描述的那样,可能是手上这个是小口径的,结构简单的多,前面描述可能会误导你,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