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小家电常用插片冷压端子拔掉了怎么重复使用?

楼主(2023-09-02):
这种质量一般的话拔掉插上接触就不好了,很容易再次发热出故障,新的一般大家都怎么压啊,旧的拔掉了再插上怎么处理能保证接触紧密。

网友:
我都是用尖嘴钳夹一下,再插上还是非常紧。

网友:
压线钳。
重新压端子。
30包邮还是挺便宜的。

网友:
母头两边往中间夹

压线钳不是夹这个的

新的如何压到线上,模具压的,土法就随便

网友:
拔的时候硬拔或者边摇边拔的话确实拔过后就不好了,用镊子从公头小孔里顶着拔拔出来问题不大,问题是经常遇到空间小没办法顶

网友:
这么简单都要讲,用钳子把开口夹扁一点插上就紧了。

网友:
拆机的确实比外边卖的好很多。垫一块木头,从大头向小头,用钢锥子一点一点钻,安装最好还是有压线钳,不是高温环境使用的话,加焊一下也可以

网友:
用钳子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钳子把插口掐紧一下。

网友:
中间圆孔是用来顶的

网友A:
拔不是硬拔出来的,用个尖的东西顶一下倒扣轻松拔出的。

网友:
尖嘴钳夹一下就行,简单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它翘起来焊上去,然后压紧。

网友:
不是硬拔出来的,

网友:
钳子夹两下

网友:
功率大的话不建议用这种,小功率用可以的

网友:
仍然用原件的话就锡焊一下了再套上绝缘管才可靠

网友:
用钳子夹紧,用焊锡焊上!

网友:
没有专用工具这种冷压夹头很难压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不是硬拔出来的,用个尖的东西顶一下倒扣轻松拔出的。

见过的电器一般接地线才会用有锁扣的,火线零线都是直插,所以真的是直接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