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热电偶烧坏怎么办 12v电源直插接着焊

楼主(2023-09-02):
没拆之前 接错线烧坏一支吉美810的热电偶 尾部焊个座 12V直通 应急用用很不错  二三十秒就能焊 温度四百多度 。虽然温度高但是头子好不氧化 。 就是好用。

楼主:
原装T12其实也可以的 ,20W 既不氧化,又幻觉很猛。T12已成流量密码 。来T12粉 都来点赞

楼主:
膝盖得风湿了 ,跪下就起不来了 。捡垃圾都能自嗨,真TM佩服。

网友:
纯来点个赞

网友A:
二三十秒可焊?要它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三十秒可焊?要它何用

应急用 12v 电源 很常见

网友:
嗯。还以为是修复热电偶呢,原来是抛弃热电偶

网友B:
在没有19v电源以前,我一直用12v2a带t12来用的,也一样用。和普通40瓦烙铁比   还是比普通的好用。

网友(2025-06-16):
12V 20W, 电阻在8欧左右, 和 T12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19v电源以前,我一直用12v2a带t12来用的,也一样用。和普通40瓦烙铁比   还是比普通的好用。 ...

这样温度很高了

网友C:
按我的测试, 9V可以330度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我的测试, 9V可以330度左右了

这玩意热容小 接低压加热功率又不够 。很容易被拉低温度。就要用温度去弥补 热容小和功率低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