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个12v应急灯,

楼主(2023-09-02):
之前一直有个计划弄个12v电源,天马风扇(店铺竟然关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撸破产了)可以随便抬到哪用到哪,顺便加个灯,这触摸控制板是2色灯的,两个色调整不同的亮度组成的不同的色温,我这只用了一路,盒子不知道是不是太厚触摸不了,所以改到隐蔽的地方,有眼尖的同学应该会发现藏在什么地方,一进2出,带防尘塞的插座手感真好,而其中一个不带防尘塞的插座手感不太行,加装了个把手方便拿,有组电池有点鼓,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A:
在电压表壳上是吧

网友B:
好象不是很好看啊!

网友C:
防水盒不错,使用感应触摸开关,再配合无线充电,就可以不开孔了,实现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压表壳上是吧

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水盒不错,使用感应触摸开关,再配合无线充电,就可以不开孔了,实现防水 ...

应该还没到要防水的地步,

网友D:
天马也架不住*朝群众薅皮毛,这是薅秃撸皮了,大出血不治身亡。

网友E:
划拉划拉家底,低成本组装,实用为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防水盒不错,使用感应触摸开关,再配合无线充电,就可以不开孔了,实现防水 ...

无线充电太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压表壳上是吧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A:
第二张图黑色红色两根线在电压表外壳处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黑色红色两根线在电压表外壳处消失了

真是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不是很好看啊!

diy合适的外壳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马也架不住*朝群众薅皮毛,这是薅秃撸皮了,大出血不治身亡。

感觉挺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划拉划拉家底,低成本组装,实用为主

对的,实用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线充电太慢了吧

确实无线充效率也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无线充效率也低

电池包还得有线充

网友(2024-03-04):
没能撸到天马,遗憾

网友:
加上快充模块,应急灯+充电宝

网友:
画个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