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G1164大功率同步整流升压电源模块开源,最高效率97%

楼主(2023-09-02):
EG1164大功率同步整流Boost升压电源模块,最高效率97%,输入电压8~50V,输出电压8~60V可调,最大功率300瓦以上,开关频率219kHz。
白嫖了张嘉立创的彩色丝印券就随便画了个板试试,第一次打彩色丝印。

因为我测试设备有限(电源和负载都是最大300W),所以没法测更大功率,这个板最大带个四五百瓦以上的功率应该没问题。

我比较菜,可能做得不是很好,大佬们有什么建议可以在评论区评论一下,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立创开源链接:https://url.zeruns.tech/32U8Z
EG1164简介
EG1164 是一款高压大电流升压型同步整流 DC-DC 电源管理芯片,内部集成基准电源、振荡器、误差放大器、逐周限流控制、半桥驱动等功能,非常适合高压大电流场合应用,配合外部高压 MOS 管最高能支持600V 电源电压输出。
  • 升压同步整流方案,支持高压大电流方案
  • 外接一个电容可设置工作频率(0-300KHz)
  • 2 脚 EN 外部电阻可灵活调整启动、关闭电压
  • UVLO 欠压锁定功能:

    • Vcc 引脚端的开启电压 3.65V
    • Vcc 引脚端的关闭电压 3.6V

  • 逐周限流控制
  • 封装形式:SOP16

EG1164数据手册下载:https://url.zeruns.tech/2B1qP

实物图

元件购买地址
元器件购买推荐立创商城,优惠注册链接:https://activity.szlcsc.com/invite/D03E5B9CEAAE70A4.html
板上所有元器件都可以在立创商城买到,在开源链接里的BOM表那点立即到立创商城下单可将用到的元器件一键导入到购物车。
测试数据
测试设备:
输出带载测试
输入 12V,输出 36.6V时,空载电流 0.11A,空载功率 1.32W。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入功率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功率
效率
11.59V
4.556A
52.8W
48.05V
1A
48.05W
91%
11.12V
9.57A
106.42W
47.93V
2A
95.86W
90.1%
23.43V
6.434A
150.75W
47.95V
3A
143.85W
95.4%
31.75V
3.155A
100.17W
47.95V
2A
95.9W
95.7%
31.32V
7.88A
246.8W
47.62V
5A
238.1W
96.5%
23.25V
8.59A
199.72W
47.66V
4A
190.64W
95.5%
23.29V
8.03A
187.02W
35.98V
5A
179.9W
96.2%
23.3V
8.14A
189.66W
59.67V
3A
179.01W
94.4%
31.25V
8.59A
268.44W
59.67V
4.3A
256.58W
95.6%
8.08V
6.52A
52.68W
23.87V
2A
47.74W
90.6%
7.6V
5.09A
38.68W
11.82V
3A
35.46W
91.7%
31.23V
9.46A
295.44W
35.93V
8A
287.44W
97.3%
不同的输入输出电压差和不同的输出电流都会影响到效率。

纹波测试
下面测试纹波的方法不太对,正确应该是用接地环减少接地环路,还有就是要测输出电容两端,我这里就嫌麻烦直接接输出端子,所以下面测得的输出纹波可能是偏大的。
输入32V,输出60V空载时,纹波峰峰值77mV左右。
输入32V,输出60V 2A时,纹波峰峰值412mV左右。
输入12V,输出24V空载时,纹波峰峰值30mV左右。
输入12V,输出24V 2A时,纹波峰峰值350mV左右。
输入8V,输出12V 2A时,纹波峰峰值170mV左右。

原理图

PCB图
顶层:
底层:

其他开源项目推荐

网友:
谢谢分享。之前一直用xl6019.
15v升24伏,带20W左右几乎不咋发热。

网友:
整套价格多少

网友A:
EG的芯片不得不说是真的牛,1151和1163做的数控电源,效率高,纹波在国产里也算非常优秀了!!

网友:
如果用全贴片

打板铝基板散热更好

网友:
芯片价格不到2元包邮,好评

楼主:
没具体算,如果不算打板费用,大概不超30元

网友B:
31V升35V感觉没啥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V升35V感觉没啥子用

输出电压可调,不是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G的芯片不得不说是真的牛,1151和1163做的数控电源,效率高,纹波在国产里也算非常优秀了!!
...

有人用EG1151来做数控电源?有资料吗

网友C:
效率真是不错,磁环用的什么磁性材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用EG1151来做数控电源?有资料吗

早就做出来了,不能用比较器的思路。
电压和电流控制都用加法器,1151内部是mcu/adc来做的,如果用比较器会振荡,只能用加法器。
恒流精细调节难度较大,恒压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芯片确实暴力
就是无法输出0V, 不能做0V起始的可调

网友:
理论来说可以用来搞一个小型的mppt

楼主(2023-12-23):
引用 网友C:
效率真是不错,磁环用的什么磁性材料的?

应该是铁硅铝

网友(2025-05-04):
这空载电流可以,改大mos功率会不会更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用EG1151来做数控电源?有资料吗

确实是,我买了一个网上最火的欣易XY7025,70V25A,就是EG1163做的,可以买个来研究,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我买了一个网上最火的欣易XY7025,70V25A,就是EG1163做的,可以买个来研究,便宜。 ...

对了,说明下,这电源并不好,反正已经无故炸了次功率管,我最后换了个IRFB4110上去,现在当小功率用,不太敢大功率使用。

网友:
文波有点大,有什么办法减小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