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科曼心电监护仪有时自动关机故障维修(COMEN STAR8000H)

楼主(2023-09-02):
院方寄来一台科曼STAR8000H,说是有自动关机现象,时好时坏,听着不好修的样子,来者不拒碰啥修啥,进入正题

拆包装,这货比平时修过的尺寸都要小一点,应该算是我修过的尺寸最小的监护仪了吧,国货科曼的监护仪做得还真不错。

泵,主板,排线,没啥特别的,就是螺丝设计的有点奇葩,有几个螺丝得用长螺丝刀捅很远才能拆下来

弱电主板部分

这个板子没怎么注意,不是它的问题就略过了

这个才是今天的主角,怪问题,修电源就对了

电源的背面

已经开始动工了,蓝色电容和TL431基准是我加上去测试的,看到431懂的人应该知道这个电源是什么毛病了吧
维修大概花了40分钟左右,找到了问题但是不用换件,拆掉一个零件就恢复正常了,给个提示:拆了并联在两个脚之间的一个小零件,不用装,放心用!
维修完成,谢谢各位看官。

网友A:
这是医院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医院用的吧

对的,普通病房里用的,手术室里使用的一般更高级

网友:
膜拜下大佬。

网友B:
医疗器械维修不要资质的么,随便修之后运行过程中出问题不用担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医疗器械维修不要资质的么,随便修之后运行过程中出问题不用担责???

目前国家的政策没规定维修医疗器械需要资质

网友:
技术一流,可以

网友:
清洗干净啊,脏脏的难受

网友:
反馈电路的问题,但是这种直接连接人体的医用设备,电源是需要达到CF级标准的。改动电路看似故障排除但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网友C(2024-01-25):
这个焊接有待提高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接有待提高

这东西坏了,很吓人的。 感觉大一点的医院一般都是换新不修的逼近这一坏大概率就是一起医疗事故。太不换算了。

网友D(2024-07-11):
这是拆掉一个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拆掉一个电容吗

是 的,5V对地有个电容并联的漏电了,造成7805发热

网友:
里面看着还是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