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用料比较好的TOKIWA灯头

楼主(2023-09-02):
小黄鱼买的,不便宜,做工确实比较不错,拆给大家看看:

TOKIWA的,不知道啥牌,标称1800W,陶瓷主体外表面是釉面。

这种接线端配合接线端子使用感觉靠谱些。

火线连接部分,银白色部件强磁有轻微吸引,锉开看能看到黄色的铜,应该是镀的镍。

零线部分银色部件和火线一样,铜镀镍。

这个螺丝和螺母磁吸的很干脆,是铁的,因为是纯粹起到固定作用的没必要用铜的,真是算计到家了。

陶瓷部分特写。
谢谢观赏!

网友:
用料真的不错,拆开一看就是正规产品~

网友:
我还以为是头灯,点进来一看是灯头

一样的后面排队

网友:
陶瓷得理论上耐高温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样的灯泡能配得上这样的灯头

网友:
我还以为是头灯,点进来看是灯头。
同样的后面排队
加一,队形不要乱
为防止判定灌水
这个灯头不错,和我一个老台灯的国产灯头差不多。老台灯是80年代产品,全部铜的金属件加陶瓷外壳,就是用久了,外面的字都看不清了,不过有上海两个模糊的字,国产的没错了

网友:
陶瓷好评,大多是铝的,铜镀镍的好评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灯一般用不上

网友:
说明好的东西还是有的,就是价格大部分人接受不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样的灯泡能配得上这样的灯头

金卤灯或者大功率卤素灯吧。

网友:
现在很少见了,特别是陶瓷的

网友:
铜材质的陶瓷灯头,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是不是工厂车间大灯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样的灯泡能配得上这样的灯头

浴霸里面可能是用这种东西

网友:
看着比较原始

网友:
这种质量的灯头第一次见,质量真好

网友:
磨一下看好像是铜的

网友:
这个质量很好。看见过铝制件的灯头。

网友:
可以用在大功率灯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