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医疗设备大杂烩,核磁,CT,DR和超声

楼主(2023-09-02):
8月初奔袭近300公里,上门做设备维修检查,时间有限所以图片也有限,图片就做个合集算了,分开的话,看不过瘾

东软老DR设备机头

探测器前面挂个万用表准备拍片子测试

探测器侧面,这里主要看指示灯

拆掉外罩,露出探测器,这个东西是历经沧桑了的

看看背面的边缘,这个塑胶都老化了

背面整体

拍出来的片子雾蒙蒙的

维修调试后的成像效果

这个还是维修调整前的片子,一对比就很明显了

限束器,这个东西手动的倒是不贵

这个是另一台DR的机头旋转部分组件

又回到东软的限束器了,老设备老限束器

限束器铭牌

放了个移动DR的探测器在东软上面测试

东软DR的维护界面

系统报错

维护界面调试程序

高压坦克

这个图片就只一张,GE的核磁

附带两张有仪式感的图,先声明,这两个图不是我拍的哈,不过应该也不用给版权费的吧

CT设备拆开检修

超声设备拆机保养

超声设备的背面

使用风筒,对超声设备的电源进行除尘

超声设备的主板,看着像电脑主机的主板对吧

超声的电源

超声主板近景

全文完,总结和告诫下,医疗设备的多样性,维修从原理上分析故障范围对维修很有帮助,但是高精尖的设备例如CT和核磁还有彩超,在一知半解的时候最好不要动手,
没修好问题不大,修坏了就麻烦了,后果一般都比较严重的,维修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网友:
不专业,看不懂。

网友A:
楼主全能啊,核磁 CT DR 超声都能修

接个大活能赚不少吧

网友:
仪式感有点牛屁,天天在喊着不信,结果个个都是偷偷摸摸搞...

网友B:
失超开关在哪  按一下

网友:
哪头猪最后怎么样了

网友:
大开眼界,卖这么贵不是没道理的!

网友:
这个玩意修坏了怎么赔

网友C:
哪位大神有超声波设备(B超)的自制资料,或者它的电子电路原理图,有个搞养殖的朋友让我做一个便宜的家伙,探测母猪肚子的猪仔有几个?方位及活动情况,以便判断会不会难产?。一个超声设备要大几千,买不起,让我自制或组装。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种东西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全能啊,核磁 CT DR 超声都能修

接个大活能赚不少吧

混口饭吃而已,为了生活,一把辛酸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超开关在哪  按一下

来来来,带上你的身份证和资产证明,我可以让你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位大神有超声波设备(B超)的自制资料,或者它的电子电路原理图,有个搞养殖的朋友让我做一个便宜的家伙, ...

你让你朋友加一两万就行了,别养猪了,搞载人航天旅游算了,赚钱得多,养猪没前途

网友:
这么复杂,搞不懂。看看热闹

网友D:
收徒弟吗?想做医疗行业售后,现在跑钢厂售后太难了

网友E:
竟然还在用Windows XP?

网友:
乳猪的CT片能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徒弟吗?想做医疗行业售后,现在跑钢厂售后太难了

收不收徒弟得看缘分,私发一下简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还在用Windows XP?

别把XP不当宝,激光相机上的XP版本你可能都没见过

网友:
维修干到这般境界才有钱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