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永衡全新6灯自动关机电动车充电器,坛友们看看怎么样?

楼主(2023-09-02):
麻烦坛友们帮看看这个充电器怎么样?今天花1K大洋才换的60V35A电池

网友:
几十块的充电器都是这个样,是新的就行

网友:
比一般的好一点。
四脚的拆件整流桥?

网友:
比淘好十几块的好多了

网友:
  一般,  经常骑 不如上大单体  ……

网友:
驱动那几个灯的集成块是LM324?

网友:
充电器可以呀

网友:
做工都差不多

网友:
还行,至少不是翻新的,就是少了些零件,有点偷工减料。

网友:
35Ah的电看着图片貌似比23Ah的长一点?

网友:
没有看到自动关机的执行元件。

网友:
看板子焊接还算规矩,至于少元件是所有厂家通用规矩

网友:
是不是检测到充电完成单片机控制就把灯全灭了,显示自动关机?

网友:
这板子咋还有飞线呢

石墨烯电池怎么样?

网友:
干净,保证不是翻新货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都很智能了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器原理不复杂,区别主要是元件质量和保护措施,1K大洋的电池要配个更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