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加把劲,再发个手术室无影灯维修(KangErJian KDZF700)

楼主(2023-09-02):
马上就23点整了,加把劲,好久没逛坛子了,发今天的第五贴,都是存货了,且看且珍惜

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了,另外还有个小的,一个手术室无影灯系统有一大一小两个灯

拆掉灯后的灯座和反光部分

这个就是无影灯的灯泡了,上面有型号和电压参数,灯泡坏了的话照着型号买就是了,不过这个没有坏

这个就是无影灯的火炬了,和前两个图的灯座是一起的,灯泡在顶端那个小反光碗里面插着的

换个角度来看看,这个火炬能够调节灯泡的上下位置,从而聚焦光斑

顶部视角

侧面视角

固定火炬的螺丝,一字螺丝刀,不锈钢材质

无影灯的电源盒子,220V供电,24V直流输出

电源的可调部分调节电压

可调部分细节

吊顶固定部位,看得到电源在那个上面

这个是另一件手术室的,内部线路已经短路烧毁了

处理后,使用压线帽压接

内部通线,这个就是检修口,同时也是水平旋转的电路连接点,有个碳刷

这个是无影灯的顶部位置

这个碳刷确保水平旋转移动时的电路接通

不同尺寸的火炬,长短不同

手术室,也是工作现场一览

三间手术室,都有各种各样的大小问题,电源问题,灯光不聚焦问题,线路烧毁,无影灯不能固定在想要的位置等等
如果是你修,没有拆开检查前能报价并有把握修好吗?全文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第一次见拆这个玩意

网友:
最后一张图感觉灯罩悬空着

网友:
电源裸露我是没想到

网友:
这么高级东西 也外置电源

网友:
挂上医用就卖的非常贵,这玩意儿的灯珠和汽车上用的好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拆这个玩意

角度问题,水平有连接的

网友:
只是照明工具,电路一般不会很复杂,应该比较好报价吧

网友:
医疗器械维修赚钱钱

网友:
这玩意挂上医用的名头就贵的要死,之所以俩灯泡是因为可以无缝切换
一个如果突然坏了,另一个备用灯泡自动点亮不至于失去照明,同时控制面板上亮红灯提示主灯故障。

网友:
卤素灯!!!现在都是LED灯了!!!!

网友:
灯泡像汽车上的

网友(2023-10-05):
看着简单,不复杂,维修医疗设备应该来銭比较快吧

网友(2024-02-02):
第一次见拆这个玩意,这还要盲猜啊,不然拆检再报价吗?

网友:
原厂的应该是工频变压器的,电源是改造过的,不过 这样放置电源也不符合院感的要求呀

网友(2024-04-12):
这玩意放手术室符合卫生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