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咨询一个问题,UEFI启动的情况下,EFI分区必须在硬盘第一个分区吗?

楼主(2023-09-02):
RT!

事情是这样的,去总公司办事时有时会偶尔的需要借用那边的电脑改一些东西,但是财务上的电脑有时他们不太乐意让你用,边上办公室倒是有一台电脑但是设的有系统密码,最开始我是直接自己带笔记本过去改的,后来觉得麻烦就带一个PE启动盘,用的时候在PE下开启那个电脑管理员帐号,用完再把管理员号给关掉,但这样也觉得不爽,于是想着做一个WINTOGO带上,到时直接启动盘上的系统。
然后就搞了M2的硬盘和盒子来折腾,按正常的玩法,肯定是EFI、MSR、然后系统盘、其他盘了,但是吧在公司里又需要用到一体机的扫描仪,这个扫描仪又没接到那台闲置的电脑上去,好在机器上带有USB接口,支持直接扫描到U盘,但只能存到第一个分区里。
于是问题来了,如果按常规的分区顺序,EFI分区我只能尽量分大一点并且还不能隐藏才行,于是打算反基道而行,第一个区分个16G左右的出来当临时文件区,用来放扫描仪扫的图像、一些聊天软件临时接收的文件之类的,然后是70G左右的系统盘装个LTSC和常用的软件,后面再跟一个100G左右的大分区可以扔个原神偶尔的摸摸鱼,最后再放MSR和EFI分区。
目前没有用WTG的软件安装系统,而是常规的那个CGI安装器安装,装完再拿引导工具去修复引导,结果就是不管是在自己的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上,都看不这个固态的引导项(启动项在传统方式下倒是能看到固态的名字,但是选择后就是黑屏,没过一会儿就自动重启,然后调用原机的启动项进原机的系统了),所以目前有点懵,不知道问题倒底是出在哪儿了?
是因为没用WINTOGO工具制作的缘故,还是说按正常系统在UEFI方式下启动时,必须要到第一个分区才能读到那个引导?

网友A:
你没觉得还是背个笔记本更方便么???

网友:
不一定要在第一个分区,譬如ventory工具生成的efi分区就在最后

网友:
简单的改改文档,手机也可以。

网友:
虽然官方不推荐,但是EFI是可以和Windows共存于同一分区的。

网友:
不一定要放在第一分区,比bios的灵活多了。

网友B:
别碰总公司的任何电脑,省得背锅

网友:
先找个大U盘试试

网友:
UEFI启动U盘的EFI分区一般都是最后的分区,分区格式FAT,卷标EF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觉得还是背个笔记本更方便么???

肯定是WTG方便呀

网友C:
怪不得不知道。。。
efi放最前面跟着一个msr,是为了在前端保留出一共200m的空间。为了动态磁盘之类的辣鸡功能预留。
微软那些功能基本没用,任何意义上msr就是个垃圾,efi当然可以放最后,放最后的情况下,这个msr还保留了啥?
顺便再扯一句,mbr盘都可以直接引导UEFI,至少正常的ami公版BIOS都可以。最烦就是品牌机,人家公版好好的,他瞎改什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碰总公司的任何电脑,省得背锅

我都是让他们关机,我插好U盘再开机,WTG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网友D:
efi分区在哪个盘都可以。位置也没规定,电脑会自动搜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怪不得不知道。。。
efi放最前面跟着一个msr,是为了在前端保留出一共200m的空间。为了动态磁盘之类的辣鸡 ...

GPT分区表EFI分区GUID总是为C12A7328-F81F-11D2-BA4B-00A0C93EC93B,因此系统总是认识

MBR没有GUID的概念,大概需要该分区被激活,这个行为被认知为不可以是因为早期的BIOS真的不可以,后来可以的才是例外,现在随着时间推移,例外成了普遍

MSR未必在ESP后面,在已清理MSR的系统上,再次完成安装流程会在ESP-C-D的CD中间插入一个MSR,空间是C还是D划出来的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T分区表EFI分区GUID总是为C12A7328-F81F-11D2-BA4B-00A0C93EC93B,因此系统总是认识

MBR没有GUID的概 ...

特殊的guid我也不知道,我即使是gpt也是手工分区,最前或者最后的vfat分区都可以被识别,苹果macbook都可以,还见过更强的uefi能直接读NTFS,压根都不要独立分区

网友:
好像前面的分区不要太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觉得还是背个笔记本更方便么???

笔记本绝对没有WINTOGO方便呀,自己的本需要接入他们的无线网,再去搜他们的打印机,用他们的电脑是可以直连打印机的,TOGO的好像除了首次启动因为需要匹配驱动啥的费点时间,后续再用基本上和本机应该是没差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fi分区在哪个盘都可以。位置也没规定,电脑会自动搜索

那可能是我的操作有问题,我试试把电脑的原机硬盘拆了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我的操作有问题,我试试把电脑的原机硬盘拆了再试试

有个细节,就是UEFI情况下,正常应该是UEFI:xxxx和非UEFI的传统xxxx都有显示,这里如果你的盘是类似三驱三启这种,但只有一个驱能支持UEFI,仍然会看到所有3个UEFI:xxxx,说明看到这个选项不需要“可启动”,如果你一个都看不到,包括传统的也看不到的话,可能是主板BIOS在快速启动的模式下,压根就没有初始化USB,而不是ESP分区的问题

另,我做U盘启动时,没有ESP分区也能支持UEFI启动,具体为什么我也很多年没研究这方面了,都是拿来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绝对没有WINTOGO方便呀,自己的本需要接入他们的无线网,再去搜他们的打印机,用他们的电脑是可以 ...

个人喜好吧,反正我用别人的电脑都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