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防止电池反接电路,请指正可否正常使用

楼主(2023-09-02):
可调电源防反接电路

楼主:
可调电源防止电池反接电路,请指正可否正常使用、

楼主:
可调电源反接电池必烧电源,加上这个电路能防止烧电源。

网友:
不知你是什么可调电源,如果开关电源,那么电源的输出实际也就是一个二极管半波或桥式,或全波整流。反正次级基本在反接时,只相当于一个或二个二极管正向并联在电池上,反接电池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足以让反接光耦的输入端导通,且可能反应也来不及。所以你想用在输出上反接光耦来控制MOS的导通及关断是行不通。再说,你就是能让光耦导通,MOS关断,那MOS关断后呢?电源输出正常,光耦二端又没有正向电压了,又不导通了,那MOS管不是又要导通了嘛?所以你即使想试验,也得把光耦输入现在的接地端移到输出的负极。
另外既然是可调电源,要考虑在不同输出电压,即不同电池时的情况。

网友:
简单点的输出端反向并个大二极管,回路中串保险丝或空开,一反接立马烧保险跳空开

网友:
里面的12V哪里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