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漏电保护空开

楼主(2023-09-03):
拆一个空开的漏电保护部分,
使用一个单向可控硅MCR100-8
大家分析下原理

这么简单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
是不是漏电流30mA就能动作

网友:
动作是肯定能动作的,至于是不是30ma动作,那要看运气的

网友:
火线比零线大30mA。

网友:
火线与零线电流不一样就跳闸

网友:
真的不敢用

网友:
工作原理很简单:LN在互感器里是反向绕制的,正常用电互感器上为零,漏电时L上有电流,互感器就感应出电压,触发可控硅,使电动机构动作,完成保护。

网友:
敢不敢用是一回事,动不动做又是另一回事,漏电不跳么?

网友:
7楼说的很清楚了,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如果有电流没有通过零线,互感器就有电流了。动作肯定是能,至于精度,就要看产品了。
这种东西还是要买大品牌的。

网友:
这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
功能肯定是没问题的,只是精度比不带IC的稍差一点而已,有IC的精度能正负1mA这种精度一般正负5mA  漏电20-30 mA动作,可控硅触发脚上的电压到0 .4V左右导通,电流通过同一回路的脱扣线圈,带动机构断电。

网友:
十分精简,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
省一毛是一毛的东东

网友:
这种起保护作用的电器至少要有保险公司承保才能买,不能因小失大!

网友:
看图应该是正品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太好。

网友:
很少有人拆开分析原理在用

网友:
这个是电磁式漏电保护器

网友:
漏保工作是没问题的,电路简单故障率还低些,只是动作精度没有IC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