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插座GNV-U9B122拆解

楼主(2023-09-03):
该款公牛插座是带有两个U口的方形插座,由于某种原因会导致插座上电无反应,开关上的蓝色指示灯也不亮,作为家电维修爱好者,自然不会扔掉,总要拆开看看是否值得修理一下啊,对吧?
试试拆解并不困难,现在很多小家电产品都采用这种无螺丝的封装了,沿着外壳上的缝隙,用翘片细心一点点的翘即可轻松拆开,维修其实也不难,如果是2A保险、10微法电解电容和整流模块等易损件损坏,更换即可完美修复;如果是主控芯片等贴片IC损坏(不易买到配件)就不值得修理了,可以改成普通插座!反正不能白白浪费

网友:
原来是一个转接插座。

网友:
正版公牛。不是么牛

网友:
正版公牛用起来还是放心

网友:
希望中国的家用低压电器能认真作产品

网友:
正版公牛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生命在于运动,情趣来源于鼓捣。过程比结果重要。

网友:
泡水的不值得修了。
这种没有超声波熔接的还是比较容易开盖

网友:
线路板进水啦!

网友:
联接线真粗

网友:
这个胜在体积小,旅途上使用非常方便,还带USB接口的

网友:
电路板进水,还能用么。

网友:
这种封装就是不让修

网友:
锈渍比较严重,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现在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么小,也过热吧

网友:
拆个5V电源改装上去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