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关于RTL9210b固件升级方法及解决LED灯不亮

楼主(2023-09-03):
只针对主控芯片为rtl9210b.

二.打开所下的升级工具
1. 下载里有 v1.29版本和v1.30两个,我只用的v1.29版本,v1.30好像只是测试版本,我没有尝试,请自行摸索。打开下载工具
2. 注意! 请首先查看是否识别你的硬盘主控芯片为rtl9210b,如果成功识别在下图位置会有显示
3.成功识别后,然后观察下图位置是否为rtl9210b的文字
4.然后查看升级版本是否为v1.29
 6.最后点击左上角的红色升级按钮,等待进度条完成

三.升级后遇到的问题
成功升级v1.29后,指示灯不亮了,解决办法如下:
LED不亮,可以用记事本打开RTL9210B_CG_Lite.cfg文件,具体说明为下

RTL9210B的1.32.49版本固件,已经很稳定了,不掉盘,也解决了弹出后,smart中意外断电计数增加的问题。
还能通过修改配置文件RTL9210B_CG_Lite.cfg调整设置。

LED = 是否开启LED指示灯,值为16进制1和0。(开启:0x1 关闭:0x0)

SUSPEND_LED_OFF = 弹出是否关闭LED指示灯,值为16进制1和0。(关闭:0x1 不关闭:0x0)

FAN = 是否开启主动散热风扇,值为16进制1和0。(开启:0x1 关闭:0x0) 你的硬盘盒需要配备风扇才有效。

DISK_IPS_THRES = 0x0
PCIE_PWRCUT_THRES = 0x0
休眠时间设置,值为16进制。注意,如果值为0x0,则不会休眠。默认10分钟也就是0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