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弄了一块GT730显卡,我的这台电脑有必要安装它吗?

楼主(2023-09-03):
弄了一块闲置的显卡GT730,我的台式机i5-6500CPU集显是HD530,网上看了看,说HD530的性能大概跟GT730相差不多,甚至说跟GT740相当,不知道我的这台电脑有没有安装上这块730的必要?

网友:
如果性能差不多用独立显卡可以避免集显占用一部分内存当显存。

网友:
要看电脑的用途,,办公的电脑可以不用装,,

装上显卡,显示效果可能会好些,可以避免集显占用一部分内存当显存。。

耗电量和机箱内热量会多些

网友:
台式机随便装啊,多用一点电而已。

网友:
没必要了,俩货半斤八两

网友:
既然问这种问题,那说明这显卡根本没必要装了。

网友:
办公或上网的电脑可以不用装,

网友:
使用双通道DDR4高频内存的HD530理论性能大约也只能相当于GT240,实际游戏还要更差些。

网友:
性能基本差不多,没有安装的必要

网友A:
384个CUDA核心呢,中小游戏可以玩,高清随便看,干嘛不装

网友:
首先驱动支持就不一样,肯定英伟达的好;其次我单位里试过了,用独立显卡看文字图片的更舒服点。

网友B:
显卡有几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几个接口

HDMI、VGA两个接口

楼主:
安装上了,我的电脑上有三部16G(每一部16G)的高清格式的碟中谍电影,没安装前播放这几部电影一卡一卡的,换了几个播放器也是同样的情况,现在安装上这个独显后试了试,播放的很流畅,看来独显还是比同档次的集显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
装显卡,可以避免集显占用一部分内存当显存,播放会流畅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上了,我的电脑上有三部16G(每一部16G)的高清格式的碟中谍电影,没安装前播放这几部电影一卡一卡的, ...

硬件解压有作用

网友:
实在担忧就搞个测试软件,比较下性能。估计没有集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个CUDA核心呢,中小游戏可以玩,高清随便看,干嘛不装

确实如此,原先用CPU集显看高清一卡一卡的看不了,装上这个730后可以很流畅的观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上了,我的电脑上有三部16G(每一部16G)的高清格式的碟中谍电影,没安装前播放这几部电影一卡一卡的, ...

GT730是比你的CPU集显有优势,不过你那16G的电影文件是H.264还是H.265编码的?
如为前者,你的I5-6500是应该能流畅观看的,俺用初代I3-530集显看十几个G的H.264编码电影文件都木有问题,你的CPU都第六代了更加不在话下才对。
如为后者,那确实部分电影会产生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C:
GT730是比你的CPU集显有优势,不过你那16G的电影文件是H.264还是H.265编码的?
如为前者,你的I5-6500是 ...

是H.265编码的,之前我的内存小是4G内存,后来又加了一个4G内存,但是加装内存后我忘了试试看是不是内存小的缘故,今天安装显卡后我想起了这件事试了试可以流畅观看,所以也可能之前不能流畅观看跟内存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