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强拆系列之金正B851便携插卡音箱

楼主(2023-09-03):
老爸去公园逛 随即小路旁捡到 开机能听 回家送我

喇叭铁网罩拆掉了才想起来拍照

不到2吋的扬声器 旁边类似的共振膜

打开内部看 摆设

照片乱 凑活看 面板的案件 和显示屏

8002D 3W单声道功放块 也常用在USB供电的小音箱上 声音宏亮且底气足

单声道收音芯片 只要有电有信号 声音还是很清晰的 还能存储电台

电位器一个 控制音量 很神奇的是它居然控制的是主控芯片 随着拨动 屏幕同步有数字显示

无标扬声器 较重 磁铁直径和振膜一致

拆开后的内脏整体

音腔和线路板之间用海绵填缝

杰里的mp3解码芯片 型号没查到 居然能解码无损的WAV音频格式

收音天线兼外挂手绳 让儿子给咔嚓了

扬声器振膜 没啥好说的

随便焊了一根铁丝当天线 有效果了 当地电台还是很清楚的

这货配置天花板 两节18650并联 如果电池正规 那火力十分强悍 还能插两张TF卡 可以一边是学习 一边是娱乐 十分的完美

网友:
虽然陈旧,但用料很扎实~

网友A:
建议还回去,人家老头撒泡尿回来,收音机不见了

网友:
为什么一个按钮故意设计成歪的?

网友:
18650电池仓好评。

网友B:
哪个老人丢的,还给人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回去,人家老头撒泡尿回来,收音机不见了

在公园草地中间一条小路边检的 应该是掉的 因为当时电池盖 电池是分家的 我爸给装起来后放到旁边的石凳上了 转了一圈回来看音箱还在 就拿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老人丢的,还给人家吧

在公园草地中间一条小路边检的 应该是掉的 因为当时电池盖 电池是分家的 我爸给装起来后放到旁边的石凳上了 转了一圈回来看音箱还在 就拿走了

网友C:
前几天有个人间隔金项链以为是假的丢了,被判赔了8万好像,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D:
商家免费给老年人发的,引诱你买保健品。

网友E:
进过水啦?好多粉尘

网友F:
东西倒是不少,音质怎么样?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金正品牌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有个人间隔金项链以为是假的丢了,被判赔了8万好像,你自己看着办吧 ...

这个音箱捡了到现在也有一年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商家免费给老年人发的,引诱你买保健品。

这个绝对不是赠品 网购有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过水啦?好多粉尘

从检到现在有一年半了吧 由于喇叭的振幅较大 带动的空气量也大 导致附着了很多的尘土 也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东西倒是不少,音质怎么样?

声音洪亮 底气十足 最大音量下几乎没有失真 一般听听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洪亮 底气十足 最大音量下几乎没有失真 一般听听还行

那说明底子还不错

网友:
现在这种音箱性价比已经做得超高了,还带蓝牙,声音也大,就是没有立体声,用耳机听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