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A93S更换后壳

楼主(2023-09-03):
OPPO-A93S更换后壳

之前更换显示屏总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273-1-1.html

朋友说后壳还是要换下,购买后壳,带胶,直接粘贴,修复

新旧外壳

带胶

更换

网友:
还是国产手机好修

网友:
就看镜头防尘片是否清晰

网友:
直接粘上的?

网友A:
欧盟已经强制要求所有手机必须可以更换电池,不知这些手机有何对策?

网友:
看着挺简单的

网友B:
除了没二维码,其他看着和原装区别

网友:
加个手机壳吧!

楼主:
后壳带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没二维码,其他看着和原装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装上去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盟已经强制要求所有手机必须可以更换电池,不知这些手机有何对策?

现在手机也都是可以换电池的呀,就是更换麻烦一点。

网友:
现在连卡扣都没有了,直接粘的啊。

网友C:
直接用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胶粘的?

很多手机都是这么粘的后壳

网友:
这个还算简单

网友:
后盖好换,电吹风加热,沿四周慢慢撬开,边加热边撬开,遇到撬不开地方,不要硬干,看看有没有卡扣或螺丝。。

网友:
后壳不难搞,而且容易买,屏幕才不好搞

网友:
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以前的手机还有螺丝,现在的手机螺丝也不用了直接粘。

网友:
买一个手机套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