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一个碗厨消毒器

楼主(2023-09-03):
前几天看到坛友用臭氧给碗柜消毒,正好拆了一个饮水机,里面有个消毒玩意儿,今天又找出电扇的定时器/电褥子的开关线,试着组一个碗厨消毒器:臭氧发生器

拆开

玻璃管中一根直丝,管外金属网包围,直丝/金属网分别接电线到电路板上

串联了定时器和开关线

通电时听到玻璃管里哒哒声~应该功能正常吧?
把它拧动定时器放到碗厨里,关柜门后再插电源/闭合开关,就能消毒了吧?一般30分钟通电就可以了么?

网友:
不错,创意好,盒子还有个空格子要是集成在一起多好,小巧

网友:
废物利用,好!!!继续发挥生产力。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通常放冰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通常放冰箱里

在冰箱里长久通电吗?会不会破坏内胆塑料?

网友:
臭氧消毒好像要餐具湿润
紫外线会老化塑料,臭氧好像也会氧化塑料

网友:
有没有臭氧发生,看玻璃管外面的金属网是否有蓝色火花,有就是有臭氧了。

网友:
是不是功率小了点,也许通电时间长点可以……

网友:
要达到一定浓度和时间足够才能杀菌

网友:
臭氧发生器不错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冰箱里长久通电吗?会不会破坏内胆塑料?

清理冰箱时定期放一小时

网友:
做得不错,如果能集成到一个盒子里就更好了。

网友:
创意不 错,碗柜冰箱都能用

网友:
饮水机里面的臭氧发生器挺厉害,做个消毒柜没问题。

网友B:
思路不错,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实际效果如何?

黑暗中见到蓝色刺刺闪光,至于效果没有衡量方法,算作好用吧?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臭氧消毒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臭氧消毒器?

是叫臭氧消毒器,记得显像管高压嘴打火,有浓重的腥臭气味,这个倒是没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