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厨房抽油烟机这么贵?不就是几块不锈钢铁皮,一个抽气风扇吗

楼主(2023-09-03):
在京东上选抽油烟机,没想到这玩意竟然这么贵?不就是几块不锈钢铁皮,一个抽气风扇?这玩意还有什么高科技吗?

网友:
这个就涉及很多东西了

网友:
谁来给解惑一下,本人也想知道。

网友:
名牌为啥是名牌,打广告不花钱么?

网友A:
因为便宜货没有一个好用的!所以高价货才会有生存空间!
最简单的方法把油烟抽出去,只需要在墙上打一个洞,用大风量排气扇即可。但是炒菜油烟会先冲脸而来,之后才会被抽出去。

网友:
为什么劳斯莱斯这么贵?不就是几块铁皮、4个轮子,一个发动机吗……。

网友:
流体动力学加风扇设计所以买便宜就行不需要买几千的一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便宜货没有一个好用的!所以高价货才会有生存空间!
最简单的方法把油烟抽出去,只需要在墙上打 ...

炒菜前先把排气扇开两分钟,等风道形成后再开始炒菜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成品肯定比自制要贵了,大牌的还有品牌溢价问题。

网友:
因为抽油烟机是在高温环境中使用的所以对质量要求会更高些。

网友:
效率高的,饭店那种大铁斗子加排气扇。
家电里,油烟机利润率绝对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炒菜前先把排气扇开两分钟,等风道形成后再开始炒菜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

厨房太大了40~60个立方,一个排气扇根本不够形成风道。打4个洞或者一个超大排气扇又不好看。用抽油烟机还稍微好看一点。

网友C:
我家用的那种老式的,几百元,用了2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用的那种老式的,几百元,用了20年了

20年前的几百元,也非常非常贵

网友:
这个应该是学洗衣机的,当年的双桶双缸洗衣机不就两个电机两个桶再加个铁皮壳子,不也卖到1000+???好些做抽油烟机的也不是这些做洗衣机的转过去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开烟机厂了,,利润高

网友:
自己做,绝对便宜,但是好不好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厨房太大了40~60个立方,一个排气扇根本不够形成风道。打4个洞或者一个超大排气扇又不好看。用抽油烟机还 ...

由于伯努力原理,排气扇开动后,大气压强也参与进来往外排气了

网友:
如果老外都热油爆炒的话,这玩意儿价格必然还会下降

网友:
以前我在外面的剪板、折板的加工点,看见过1个27、8岁的青年人自己做过油烟机等厨房用品,他自己带不绣钢过来,自己剪折的,然后拿到数控那边开孔的,我好奇看了他的图,问他是油烟机么?他说是的,还有水池、橱柜。
我赞赏他技术牛,他笑到说自己在外面就是做厨房用具的,家里用,要是买,一是划不来(价格贵),二是瞧不上(自己知道哪里设计的不合理),三是农村人嘴碎(自己家都不用儿子做的东西,那东西肯定不好。)
我和我同事说这小伙真牛,油烟机、煤气灶、水池、厨房台面都是自己做的。结果我同事说他家里的这些也是自己做的,他原来在大型的洗衣机厂干,钣金类的只要给图就能干,没啥稀奇的,自家做舍得用料,就是有些配件人家卖的太贵,个人买家买,划不来,再加上没图纸,又没实物可测量,所以有些时候也偷懒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