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不锈钢电池占位筒

楼主(2023-09-03):
-
电池占位筒,假的就是假的,有的做的跟真电池似的,容易被误充电,我看还是自制吧。
不锈钢丝柱或不锈钢圆柱,锯成10*50mm,一头磨成平顶椎体,外套塑料管,没技术含量。

网友:
不锈钢电阻率有点高吧,既然这样了,搞个铜的好像也不多费多少事

网友:
我直接做了电池组。这样容量翻倍,而且不会放错。

网友A:
好歹用车床加工一下

网友:
不仅当占位桶,还能当配重。

网友:
赠送不锈钢

网友:
这个同真的也差不多呀!

网友B:
改电池盒,做电池组这个主意好

网友:
这个有手感,买的占位桶轻飘飘的

网友:
这个好,又能供电又能防身

网友:
我都是把电池屁股底下连接起来当占位桶用的,不过最好还是换个皮,不然……

网友:
做好换成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电池盒,做电池组这个主意好

电池组还得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用车床加工一下

咱没车床呀,不然我就车成子弹或炮弹外型了,四周刷一层环氧树脂

网友:
当年我用树枝做了一个,中间钻了一个洞,用铜丝穿过,两头用焊锡作接触点,后来买了占位桶就扔了。

网友:
这到是分量十足。

网友:
应该是用铜来制作

网友C:
还是铜芯比较好,导电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铜芯比较好,导电效果好。

这么粗电阻极小吧,比干电池的碳棒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