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润翔户外工程用12v25a电源 拆开看能不能改成可调的?

楼主(2023-09-03):
这个电源能不能改成可调的?或者锂电48v充电器?

网友:
其实大部分电源能改

网友:
可以改可调,就是范围没那么宽!

网友:
这个有点技术含量了,如果LZ改成功了,发个帖在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3845的双管正激电源吧,调到48V52V可能困难

网友A:
改高需要动变压器吧,要不12v绕组带起来比较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高需要动变压器吧,要不12v绕组带起来比较费劲啊

看看变压器次级怎么连接的,如果有2组线圈并联,那么好改一点,改成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