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摇摆车投币不启动检修

楼主(2023-09-03):
摇摆车投币不启动检修

游乐园摇摆车故障是投币没有反应,开始以为是设置问题,重新设置了投币卡头,设置好确实可以用,关闭电源后又不可以了
更换投币卡头没有效果。联系厂家,厂家说就3个东西,投币卡头-线路-主机,排除前面2个,只有主机问题了,购买新主机更换
测试正常。

游乐园摇摆车

主机

测量

测量线

标记

主机

测量

测量

接口标记

重新接线

更换下来旧主机

网友:
这个是老款吧,好几年前看到新款的上面还带屏能放动画,贼吸引小孩...

网友:
最终解决了问题就好啊,虽然不知道这个投币机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还能插SD卡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A:
貌似还有插卡啊

网友:
有时候想想,专门修游艺机器也是挺爽的,有时候还可以坐一下摇一把

网友:
主机拆开看看照片啊

网友:
用115VDC ,这是给电机供电吧。

网友B:
这主机插卡能放音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还有插卡啊

更换音乐的,本机自带,就不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主机插卡能放音乐么

可以,本来就有自带音乐

网友:
投币,开始摇摆,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网友:
断电失效可能是主机里的记忆电池失效了,拆开有的话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些美宜佳前面都摆放个摇摆车。有小孩的小区基本不会亏本。

网友C:
有没有不用投币就可以开的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不用投币就可以开的后门?

有,不过得把投币器那弄个窟窿或者把币箱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