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个关于小马达的问题

楼主(2023-09-03):
之前拆了一个水牙线,电池坏了换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0990&fromuid=1822650

我换了个航模锂电,用起来很好力度很大,但小马达发热很严重,量了一下电流有1A,用了几天后小马达烧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换个新马达,能不能加个电阻减少电流?要加多大的,加在正极还是负极?
我看了原来的马达型号是FC280SA  3540还带个14牙的齿轮,我在网上只找到FC280SA的后面数字不同,看了尺寸一样,只是没有带齿轮,同时中轴接齿轮没有带滚花的(原装中轴有带滚花),我想问一下,把原装的齿轮取出来能不能装到没带滚花的轴上面,会不会打滑?
谢谢啦!

网友:
你之前的电池是2。4V 换的电池电压高了,所以电流太大了,我感觉串个2到5欧的电阻,功率2W左右

网友:
得按电机的额定参数来设计电路吧

网友:
原来是2节镍氢电池,2.4V,换锂电电池电压达到3.6V,电流也会大幅度增加,导致电机烧毁。既然换电机,就换一个3V的电机,还好一点,不建议串联电阻,电阻功耗比较大,发热也很大,不适合。也可以串联2-3只整流管。这种电机好像是玩具电机。

网友:
电路改装上面有说了我就不说了,换齿轮要根据轴宽来定的,要量一下轴宽多少,然后问店家的马达轴宽,相同轴宽的拆下来换过去不会松动的。

网友A:
换齿轮只要轴粗一致就没问题,松动了点502.
所换电池电压差多少?可以串2极管降压。

网友:
电机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齿轮只要轴粗一致就没问题,松动了点502.
所换电池电压差多少?可以串2极管降压。 ...

原来的应该是3v 我换成锂电池,但我当时查了这个马达资料说支持1-6v的电压,电压越高转速越快。

网友:
2.4V的换成锂电,可以串2个二极管降压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应该是3v 我换成锂电池,但我当时查了这个马达资料说支持1-6v的电压,电压越高转速越快。 ...

厂家设计2.4V肯定有它道理的,换锂电串二极管降压好点,可以用IN5408.这种马达内部简单,烧了线圈拆开换细一号线重绕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的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设计2.4V肯定有它道理的,换锂电串二极管降压好点,可以用IN5408.这种马达内部简单,烧了线圈拆开换 ...

请问为什么要换细的线?一般绕多少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换细的线?一般绕多少圈?

电压高了,输出同样功率电流肯定小了,所以换细一点的线,2.4V刀3.6V,匝数比原来多50%就差不多了。

网友:
电机这么容易就烧了,应该是带载太大

网友:
玩具电机干啥用?

网友:
串一个二极管就行

网友:
功率太小了

网友:
换个3v电机最简单,也可以买个新的同款再串二极管或者坏马达拆了重新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