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双环火电磁炉C21 DC002b简单拆机维修

楼主(2023-09-03):
前几天用了大概6年的九阳双环火电磁炉在插电时听到噗一声就没有动静了,再通电也没有嘀的通电音,这个电磁为型号C21 DC002b,一级能效,双环火,最低连续火300W,挺好用,当时17年用坏艾美特的磁炉后在淘宝买的库存货,175/台,先买了一台挺好用,把店家最后3台库存都买下了给老妈用一台备一台。

坏了后就放在一边,想想通电后没有电源嘀的通电音,应该是电源没电输出,控制电路没电,问题估计在电源电路了,打开查看电源部分,发现电源芯片旁电阻一头发黄,网上查到是47欧2W,买了47欧3W的金属膜电阻试换一下,很便宜2块钱不到10个,换上后通电听到嘀一声,太高兴了,烧一下水可以了,自己再加了个磁环,应该可以减少浪涌损坏。

网友A:
是能小功率连续加热吗?哪有卖的?

网友:
那个电阻是电源芯片的限流电阻,它坏的话,电源芯片一般都不保,应该是老化了,不然单换一个电阻不会好

网友:
双环火,有创意,靠继电器切换,。运气真好,换个电阻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能小功率连续加热吗?哪有卖的?

不要考虑,三百瓦断续加热,继电器控制,换过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能小功率连续加热吗?哪有卖的?

300W小圈连续加热,现在闲鱼还有几台旧机不过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考虑,三百瓦断续加热,继电器控制,换过继电器。

120W断续加热,300W是连续的,关键是只用健康炒,减少检锅,其它功能会反复检锅,特别是对流煮最消耗继电器寿命

网友C:
之前见过2个继电器的电磁炉pcb板,原来是双环火的,线盘也是铜线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见过2个继电器的电磁炉pcb板,原来是双环火的,线盘也是铜线的吧?

一看就是铝的

网友:
电热盘还算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W小圈连续加热,现在闲鱼还有几台旧机不过价格不便宜

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这么实用的东西居然不生产了。

网友:
电路板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铝的

火眼金睛眼

网友:
现在基本没有铜线了。。。。

网友:
老一级能效相当于新的二级能效。
我也是买了个苏泊尔二级的,600W (不含)以上才是连续加热,不能连续加热炒个花生米都失败。

网友:
铝线盘不耐用

网友:
技术水平高

网友:
发财电磁炉

网友:
做工看上去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