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盒子的内存/闪存各起啥作用?

楼主(2023-09-03):
电视盒子的反应快慢跟闪存还是内存大小有关呢?EMMC就是闪存?是存储固件和app的?

网友A:
运行速度与内存有关,内存和电脑内存一样,是ram。闪存一般是emmc,相当于电脑的硬盘,保存固件和数据。

网友:
由CPU,闪存,内存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速度与内存有关,内存和电脑内存一样,是ram。闪存一般是emmc,相当于电脑的硬盘,保存固件和数据。 ...

谢谢老师。
有一个1+4的盒子,转换个频道要等一会才显示,而另个2+8 的盒子就即时显示,除了CPU搞不准闪存还是内存扯后腿~那么1+8的盒子应该快一些了吧?

网友:
运行速度与CPU、闪存、内存三者都有关

网友:
把CPU也考虑在内

网友:
内存和闪存应该就是电脑的内存和硬盘空间吧

网友:
排除cpu因素就是内存影响,同一种cpu,1+4和1+8是一样的,2+4就快

网友:
内存又叫运行内存,缓存,软件打开时要在内存里运行,因此运行速度上内存要比闪存作用大,闪存决定了软件的打开速度,就是闪存好的读取速度快。

网友:
盒子的闪存大概类似于电脑的内存,盒子的内存大概类似电脑的硬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有一个1+4的盒子,转换个频道要等一会才显示,而另个2+8 的盒子就即时显示,除了CPU搞不准闪 ...

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CPU+内存足以应付软件的情况下,闪存的读取和写入速度直接决定启动、加载预读的快慢。
4G的emmc有可能只是4.0或者4.5规范,而8G的有可能是emmc5.0以上的,这差别是很明显的。
如果CPU+内存不足以应付软件,那加载该慢还是慢,而且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有一个1+4的盒子,转换个频道要等一会才显示,而另个2+8 的盒子就即时显示,除了CPU搞不准闪 ...

与你刷的固件也有关系,1+4一般看电视没问题的

网友:
和电脑装系统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