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错觉还是有门道

楼主(2023-09-03):
老王八家买的一个PD裸板只换了后级电容为固态其他没动过,改了个充电头子发现个奇怪的问题,充电后不管是直观还是实际使用,都比华为原装电源还有苹果的原装电源充电后耐用多了,不管是原装头子还是苹果头子我都试过基本一直刷视频满电八小时左右关机,这个是今天的使用时间算下来起码可以刷9小时以上,为了求证昨晚专门用这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没想到电池容量也变大了接近200毫安时搞球不懂搞球不懂啊,因为我去年测试电池容量就只有3200mAh左右了今年反而多了,能保证手机系统和软件都没有更新过不存在软件版本差的问题,发这个贴真的是想懂的铁汁指教一下到底这么回事这么神奇的事情都碰上了。

网友:
慢充冲的实,这是有实际支持的,波纹小的对充电截止电压精度友好?或者电池化学反应更好?不懂了

网友:
这不是成电池修复器了?大神来解答,按说协议充电不算慢充了吧,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还真搞不懂,如果有懂的大神,这是要出电池修复器的节奏啊

楼主:
慢充是感觉也要耐用一点苹果祖传的1A头子充电烫的感觉要炸了,这个板子是个20瓦的PD头子,充电时显示电流在2200毫安时的样子应该不算慢充吧,主控也去查了下也就65KHz的开关频率正常范围,氮化镓都搞到500KHz

网友:
电池电芯有4.2V/4.3V,充电器设计充电截止电压有4.1V/4..15V/4.2V/4.35V,,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楼主:
我也是想了很多各方面原因,因为每天使用的方法大同小异误差使用最多半小时,温度最近也没多大变化不存在降温掉容量这些,但是发现个问题这个头子空载靠近刚听得见有规律的低频电流声充电带载后消失充满电后又会出现,人耳最大也就到20KHz了那种还是高频,而我听见的是就像音响声音开到最大后的电流声最多几十Hz那种,也就是说不带载或者轻载时头子PWM到了很低的频率以下工作了,感觉就像以前的铅酸电池低频脉冲修复一样

网友A:
还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效果不重要想知道怎么回事这个重要性欢迎探讨

楼主:
别是电池要挂了回光返照吧来个实时更新,去玩玩游戏看看会不会突然关机

楼主:
玩了一小时游戏没有回光返照挂掉,应该是铁树开花老蚌生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玩了一小时游戏没有回光返照挂掉,应该是铁树开花老蚌生珠了。

这些游戏最大缺点没有AddOns插件导入,MineCraft国际版有,网易版我的世界以前有,后来为了挣钱取消。测试续航没必要游戏,可以用手机暖手宝app,内置cpu核显双烤。楼主电池软件没电压温度曲线,可以试试Battery Monitor Widget Pro绿色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游戏最大缺点没有AddOns插件导入,MineCraft国际版有,网易版我的世界以前有,后来为了挣钱取消。测试 ...

也就是平时差不多的用法而已测试个大慨

网友:
不可逆的容量变小,再充也回不到新电池状态

网友:
是不是慢充,电没有那么虚